关于单片机超声波传感器原理设计电路原理图理解

楼主(2024-03-13):
最近在做一个压电片超声接收的系统设计,然后看了挺多视频的,有一个电路图很困惑。如图第一个是接收部分的TL074芯片引脚定义VT什么意思,是两个引脚连起来么
第二个就是STC11单片机相连的9引脚的作用是什么,已经有了10引脚的信号输出了,实在不明白。
球球大佬解答疑惑。

网友A:
两个VT都是输入端,没有第三个VT的话有两种可能,图纸不全,或者图纸干脆就是错的。

网友B:
9脚作用是不发射时,把接收电路禁止,只有发射时,才让接收电路工作,接收回波

楼主:
引用 网友B:
9脚作用是不发射时,把接收电路禁止,只有发射时,才让接收电路工作,接收回波

我的设计就是单独做一个接收回路,如果把9号引脚去除,对回路有影响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VT都是输入端,没有第三个VT的话有两种可能,图纸不全,或者图纸干脆就是错的。

这个图里面的引脚接的是二分之一VCC,我做接收回路,是不是用单片机接入一个二分之一的VCC输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VT都是输入端,没有第三个VT的话有两种可能,图纸不全,或者图纸干脆就是错的。

之前看到一个类似的超声测距的图,接收回路基本一样,但是那两个引脚它是二分之一VCC,通过分压把这两个引脚连二分之一VCC可行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