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吹管印刷底板连接方法探讨

楼主(2024-03-14):
我设计了一款用竖笛外壳做的电吹管,由于管的内径很小,前半部11.5mm,后半部9mm, 为了能放入零件,用了两片PCB,一片9MM,一片11.5MM,再用2.0排针通孔焊接,在焊接的10对PCB中只有8支成功,其他会有部分内部短路,不能修复,也就是良率不佳,而且焊接时用上大量松香,产生呛鼻烟,不适合批量生产,因此还在寻找替代工艺,设想如果用单片PCB,一边是11.5MM,另一边是9MM,总长度28CM,工艺上是否可能?或者有什么更好的焊接办法可将两片PCB联接起来?或者有什么排线可在狭窄的9MM底板上连接12根线?

PCB1 9MM:

PCB2 11.5MM:

焊接后:

电竖笛:

网友A:
过孔好大

网友B:
两片板子间垫一块青壳纸

网友C:
把板子做成异形的就可以啊

网友D:
用FPC软板。

网友E:
1、不知为啥不用单片的,但现有方案可以吧,是焊接手艺不行啊。
2、也可以考虑PCB板对板连接器,最好是弯头的。
3、你用的啥传感器测量哨嘴风速的,能告诉一下吗?

楼主:
xiaobendan001 :需要插入0.6MM的铜丝焊接,所以很大。

banguangan:青壳纸是什么?应该是做垫圈的那种纸皮吧?

dj3365191:这板子会很长,达28CM,担心底板公司做不来。

君工创:需要在上面安装螺丝,必须有硬度。

glinfei:烘炉太小,只能分两片,有三排,没有这样的板对板连接器,传感器一样是用MEMS压力传感器。

楼主:
昨天看了大家的回应,似乎没有其他办法了,把底板合二为一,送给底板公司,问说可以做吗,可以做!问说可以贴片吗?BOM,这是多么值得高兴的事,满满的幸福感,一群人在帮你实现理想:造出白菜价的电竖笛,人人都能拥有!

网友F(2024-05-15):
都是用的哪些料!气流传感器何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