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电路这样设计合不合理

楼主:
有个现象,电量指示灯的三个引脚同时转换高低电平,只有D7

网友A(2024-03-14):
电路图如下

网友B:
电阻大了灯不会太亮

网友C:
多个LED共用一个限流电阻只能用在多选一的电路中。

网友D:
还是建议使用独立的电阻

网友E:
6个灯用一个电阻也可以,分时驱动就行了呗,就像动态驱动的数码管那样

网友F:
这样,亮多了暗,单亮亮  亮按不匀

网友G:
应该分时驱动,同时驱动只有压降最低的那个才会亮。

网友H:
因为你的程序只有 H 输出高电平,

网友I:
三个LED共用一个限流电阻,同一时间只有一个LED发光是可以的。

网友J:
电阻改为330,分时驱动

网友K:
1,在同时点灯的情况下,如果你是同一个型号的灯珠,这个电路可以点亮LED,但亮度会不一样的,如果不介意,电路可以不更改,一般来说VF值在同一个型号灯珠中差别不大的,像市场上的太阳能灯,LED台灯,为了省钱,基本都是这个几个或者几十个并联的方式
2,在同时点灯的情况下,如果不是同一个型号的灯珠,很有可能会造成有的灯亮,有的灯不亮的情况,灯的VF值有1.75V到2.6V的,1.75那个亮了,2.6V那个大概率是不亮的
3,采用扫描的方式,根据亮灯个数不同,控制亮灯的PWM占空比不同,可以做到亮度一致,如果是你板子已经生产出来,又不想报废这些板子,就采用这个方法
如果板子还在开发阶段,还不如直接用6个电阻串联来的简单

网友L:
这样设计,当存在多个灯亮时,亮度就变低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K:
1,在同时点灯的情况下,如果你是同一个型号的灯珠,这个电路可以点亮LED,但亮度会不一样的,如果不介意,电路 ...

在开发阶段,轮流点灯的保留共用电阻的方式,同时点亮的LED采用每个灯串电阻的方式,串联电阻后面又发现个问题,我的D8和D9分别接的MCU中的PD0和PD1,当三个IO同时输出高电平时,发现这两个IO推完输出的时候只能输出1.89v,另外一个IO输出正常vf3.0v,表示很奇怪,程序已经进行重映射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H:
因为你的程序只有 H 输出高电平,

程序三IO同时输出高电平,后面改了电路,同时更换IO后输出正常

网友M:
这样是亮度不均匀,建议单独接一个电阻

网友N:
亮度会有分别, 特别是颜色不一样时

网友O:
限流电阻单个用岂不是更好一些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在开发阶段,轮流点灯的保留共用电阻的方式,同时点亮的LED采用每个灯串电阻的方式,串联电阻后面又发现 ...

用CubeMX配置GPIO,自己写会有疏漏。

网友P:
例如 CMOS 4017 输出,因为永远只有一颗LED亮,所以使用一颗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