堆栈里面放的什么

楼主(2024-03-14):
栈区放局部变量和函数的参数 。数据区放的全局变量。函数的返回值放在哪里。堆区放是什么,能不能举例说明。

网友A:
heap放的是全局变量

网友B:
在RTOS里面, 堆栈里面放的是各个任务的上下文.

网友C:
用 malloc 申请的内存就是在堆里的

网友C:
函数的返回值放在 寄存器

网友A:
虽然malloc出来的内存是在heap里面,但是单片机不建议使用malloc,会产生内存碎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