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塘水质检测系统 如何将RS485氨氮传感器连接到51单片机上?

楼主(2024-03-14):
鱼塘水质检测系统需要检测氨氮含量,但氨氮传感器用rs485通讯,如何将氨氮传感器连接到51单片机上。

网友A:
买个485串口芯片,一般会直接给参考应用电路

网友B:
买氨氮传感器的时候就应该有资料的,半小时或每小时测一次就可以了吧。
51单片机掉电唤醒电流不到2微安,可以考虑电池供电,2401无线发送数据,
接收端放家里,这样的无线方案比485方便。

网友C:
51单片机加个485接口芯片。

网友D:
单片机用外加RS485接口转换IC配套一些保护元件,网上可以找找电路,剩下编程就看传感器是什么协议了,需要编写相适应的协议才行

网友E:
某一个宝有485转串口模块

网友F(2025-03-15):
RS-485连接:  将氨氮传感器的RS-485 A和B端子连接到RS-485转TTL模块的A和B端子。 RS-485 A端口 → RS-485转TTL模块 A RS-485 B端口 → RS-485转TTL模块 B 将RS-485转TTL模块连接到51单片机:  RS-485转TTL模块的TTL端口连接到51单片机的RX(接收)和TX(发送)端。 RXD 端口(接收) → 51单片机的RX引脚 TXD 端口(发送) → 51单片机的TX引脚 接地:  需要将氨氮传感器、RS-485转TTL模块和51单片机的GND相连,以确保系统共享地。 电源供电:  根据氨氮传感器和RS-485转TTL模块的规格为它们提供适当的电源。

网友G:
一个带4g和485采集的模块就解决了。不过有些只能做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