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焊的板子上的CH340C接上电脑显示不了端口

楼主(2024-03-14):
驱动安装显示预安装成功,连接电脑和设备的线换了好几条也没用,也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大佬们帮忙看看

网友A:
板子最右边是USB接口吧?找个高手帮你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板子最右边是USB接口吧?找个高手帮你焊。

其他器件也焊得不怎么样

网友C:
先连接 CH340的 RX - TX,在电脑上发送,看看电脑上,能不能收回

网友D:
这焊功,得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