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TL电平转RS485自动收发电路求教

楼主:
在网上找了一个TTL电平转RS485自动收发电路打板,做下来串口不能收发数据。不知道哪里有问题,请各位指教一下。
网上抄的电路TTL电平侧是用的NPN三极管

STC8单片机样例三极管用的是PNP型

我打板下来的电路

我现有的知识储量,看不出来原理上有什么区别。
请有做过同功能的朋友指正一下哪里的问题???
谢谢

网友A(2024-03-15):
RE/DE平时都要为低电平才处于接收状态,你第1个图不通讯时都是高电平,所以不会处于接收状态,这才是你导致不能通讯的原因,改一下电路

网友B:
RS485第4脚接TX,不是接地

网友C:
引用 网友A:
RE/DE平时都要为低电平才处于接收状态,你第1个图不通讯时都是高电平,所以不会处于接收状态,这才是你导致 ...

是网上的电路(NPN)错了吗?是不是要用STC公司(PNP)方案?有的朋友说我做的电路R10要接VCC。现在也不知道到底哪里问题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RS485第4脚接TX,不是接地

网上NPN方案也要第4脚也要接TX引脚吗?STC公司的PNP方案是接的TX引脚了。

网友D:
120欧电阻一定要去掉!

网友E:
直接照抄官方STC的线路图就行了,为啥还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