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通电不正常,原理图是否绘制有误?

楼主(2024-03-14):
电路通电不正常,原理图是否绘制有误

网友A:
不正常总要有个现象吧?是电池不充电,还是电源灯都不亮?

网友B:
通电不正常, 还有可能是元件漏焊, 错焊, 焊盘连锡,等等好多别的问题引起的.

网友C:
不正常得有个现象吧,不正常包含的定义多了,到底是什么现象没有描述出来,怎么帮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正常总要有个现象吧?是电池不充电,还是电源灯都不亮?

从USB1口供电时,电源指示灯都不亮,用锂电池供电也是一样的不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正常得有个现象吧,不正常包含的定义多了,到底是什么现象没有描述出来,怎么帮你?

电源指示灯DS1,DS2,DS3通电时不亮,锂电充电芯片TP4056接上5伏电源时发烫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正常总要有个现象吧?是电池不充电,还是电源灯都不亮?

因为没有接入锂电池,锂电池充电芯片通电时发热严重,不是焊接问题;电源从USB口接入电源指示灯都不显示

网友C:
正常情况下充电芯片TP4056不接锂电池不会发热的,检查一下是否有零件焊反了,比如芯片,二极管,电解等

网友D:
程序有问题。

网友E:
电源设计逻辑问题。

网友:
从USB1口供电时,电源指示灯都不亮,用锂电池供电也是一样的不显示

把TP4056及MOS的局部电路逻辑理顺就行了(看看典型应用)

网友F:
电路没有发现问题,请教一下VD2使用稳压管的作用是什么?谢谢!

网友G:
有原理图、有实物板,再拿个万用表测一下,不到10分钟就能定位故障了。要学会动手动脑,不要一遇问题就上网发贴。

粗看电路没什么问题,也有可能是你用错了器件。
有2点要注意一下:
1,数码管没有限流电阻,易坏。
2,MOS是P沟还是N沟?看你中文标的漏源字样以及电流方向应是NMOS,看寄生二极管的方向却是PMOS,如果是PMOS管,那这个MOS管就失控一直通了。
按你说的指示灯都不亮,有可能:
1、MOS管没通,
2、VD2反了,
3、R1、DS1电路不通,或至少坏1...
4、DS2,DS3不亮,TP4056发烫严重,要么焊反了,要么坏了。
另外,R11用到10K,充电电流很小,没记错的话是100mA+,有必要设成这么小吗?

网友H:
电源输入没有连到V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