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中蜂鸣器无响是程序有问题吗?

楼主(2024-03-15):
想写一个51单片机温湿度报警检测的程序,超过设置的温湿度上下限就报警,用有源蜂鸣器就可以,但是仿真的时候没有反应,没声音,请问是程序的问题吗?

报警程序

报警程序

主程序

主程序

仿真

仿真

网友A:
仿真的时候电压对就行了,声音未必能仿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的时候电压对就行了,声音未必能仿出来。

我现在调好了,超过阈值就会报警,但是不知道为啥上电的时候蜂鸣器会响一下,再恢复正常

网友B:
单片机上电继电器误动作的原因以及解决方法:
上电时动作是单片机在复位期间各I/O口的状态为不确定性引起的(复位期间各I/O口也许是低电平、也许是高电平,总之这期间内状态不确定)。
而断电时电源电压是以下降的斜率方式逐渐下降的,当电压下降到单片机无法维持正常状态时,此时各I/O口的状态即无法维持,属于不稳定状态,所以继电器动作一下是可以理解的。
解决的办法就是在mcu外部添加硬件,硬件做成上电延时锁定的形式,这样继电器在单片机上电或断电时就不会误动作了。
网上搜来的,我公司里的老师傅也碰到过这个问题。做的单片机系统,上电的时候会吸合,这个当时为模拟移动床(液相色谱技术,用于分离多种组份的液体,利用各组份的吸附脱附能力的差异进行分离)做的MODBUS 继电器,接了很多的电磁阀,每次开机都会全吸合一下再安静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上电继电器误动作的原因以及解决方法:
上电时动作是单片机在复位期间各I/O口的状态为不确定性引起 ...

好的,多谢我再研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