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继电器参数

楼主(2024-03-16):
一款g5le-1a4继电器,壳体上标注的参数是 24vdc,   10a    250v ac,  5a     250v ac.

我的理解是24vdc是线圈电压,即控制电压,但是后面为啥标了两个电流的参数,这个是咋回事啊?

网友A:
大概是不同认证下的电流吧,比如UL可能是10A,VDE可能是5A

网友B:
最好拍个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是不同认证下的电流吧,比如UL可能是10A,VDE可能是5A

ul  vde啥意思

网友C:
10a    250v ac,   这个可能是最大允许通电电流.
5a     250v ac.    这个可能是最大切换电流

网友A:
认证体系吧

网友A:
不过我看到的10A通常是125V,5A是250V

网友D:
就是不同认证机构的参数,如6楼所示,10A/125VAC是美加UL认证,5A/250VAC、5A/30VDC是VDE和中国推荐认证CQC。

网友E:
后面是触点电流,两种电压下可工作的电流,电压不一样,电流不一样

网友E:
触点250VAC可通5A;125VAC可通10A

网友D:
认证机构,UL是北美的,6楼图中UL标志左C右US表示可以在美国和加拿大用,如果没有C、US就只能在美国有效。VDE是德国认证机构的名称。

没有认证机构标志,这些零件不能使用在对应国家家用电器的高压部分,工业设备因为是专业人员使用,一般不需要认证。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触点250VAC可通5A;125VAC可通10A

网友G:
是不同认证机构的电压, 电流 参数

网友H:
这个是继电器的触点所能承受的电流,不同认证有不同标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