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C和GND之间一个2W,390欧姆电阻的功能的理解?

楼主:
有一块板子,有个电源电路,输出的电源和地之间,直接放了一个直插的电阻,2W,390欧姆,不知道什么功能?网上说是限流和保护功能,但不理解如何能实现?

网友A(2024-03-16):
假负载,电源空载后果很严重。

网友B:
假负载或放电电阻。

网友C:
估计是这个电源设计不良,不加假负载有过冲现象。

网友D:
绝对是假负载,一些隔离电源模块经常要求需要加假负载

网友E:
假负载,缓解空载反馈的

网友F:
提供最小负载!防止电路空载时出现过冲!

网友G:
某些电力系统可能需要负载来平衡从同一变压器获取电力的所有电路的负载。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某些电力系统可能需要负载来平衡从同一变压器获取电力的所有电路的负载。

390欧姆的低压电路中与电力系统负载平衡有关系吗?

网友H:
规范的开关电源输出端都有,大小与开关电源的功率相关,主要作用是保护开关管。理论上开关电源不允许空载(开关管的负载是感性元件,空载容易击穿开关管)。

网友C:
引用 网友H:
规范的开关电源输出端都有,大小与开关电源的功率相关,主要作用是保护开关管。理论上开关电源不允许空载( ...

带反馈的开关电源没有你这种奇谈怪论,你的说法完全是错的。只是有些微型隔离电源模块,只有震荡和隔离变压器,没有反馈,如果不加假负载,轻载的时候会输出比额定电压高得多的电压,容易烧负载芯片。

网友I:
这是有特殊要求的电源,要求在规定时间内自放电完成断电。电脑电源上都带有放电电阻。

网友J:
B772的引脚没按实际画,不过功能是对的。按开关,VDD就有电压。

网友K:
估计快速频繁上下电会异常,加个电阻放电

网友L:
假负载,输入断电后使得输出快速把电放完

网友M:
电源的假负载电阻

网友J:
测绘了一下,是这样的。开关按下时,B772的输出VDD有电压。B772的引脚号不对,只是画了一个示意图。

网友M:
引用 网友J:
测绘了一下,是这样的。开关按下时,B772的输出VDD有电压。B772的引脚号不对,只是画了一个示意图。

B772下面没有电感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带反馈的开关电源没有你这种奇谈怪论,你的说法完全是错的。只是有些微型隔离电源模块,只有震荡和隔离变 ...

与带不带反馈无关。你看看开关电源中开关管的导通与截止状态,开关变压器是如何进行电磁转换的这方面的理论书籍就知道了。不过,楼主现在给了电路图,与所讨论的问题已经无关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J:
B772的引脚没按实际画,不过功能是对的。按开关,VDD就有电压。

没见VDD的负载不好说,如果VDD另有阻性负载,这个R10还真是多余,如果仅仅是演示电路,R10就是给B772提供电流的,没它三极管不会工作。

网友F:
引用 网友H:
没见VDD的负载不好说,如果VDD另有阻性负载,这个R10还真是多余,如果仅仅是演示电路,R10就是给B772提供 ...

应该是一个演示电路吧,不过,没有R10三极管也已经工作了,只不过没有电流回路而已(电容充电时有电流,充满就没有电流回路了)。

网友N:
1.放电作用;2.防止假负载 电源电压稳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