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了一个pcb,里面按键的部分感觉不太灵敏

楼主(2024-03-16):
就是按按键出菜单但是屏幕总是不出来,按半天才出来,想加个消抖的电路。初步是想加个电容,但是没啥思路,想让大佬们看看

就是图片中的key1 key2 key3

网友A:
反应慢那肯定是程序的问题啊,按键可不背这个锅

网友A:
话说太满了,也有可能是电路问题。反正按键不背锅

网友B:
反应慢就是delay()用多了。

网友C:
官方例程里好多CPU延时,要改成定时中断做延时,这样CPU才能及时的处理
你的按键。特别是在“大循环”里,一定要消除delay()延时。

网友D:
首先确定是否是软件问题。 软件问题更容易解决,因为您不需要修改PCB设计。

网友E:
程序问题,我都是中断写按键,

楼主:
不想改程序,感觉还是加个消抖电路,想了解加个电容的话需要在原来的基础上怎么改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想改程序,感觉还是加个消抖电路,想了解加个电容的话需要在原来的基础上怎么改

按键硬件消抖是很简单的事,通常用1K电阻和104电容组成低通滤波器即可。但从楼主描述来看不像是按键延时消抖所致。而是主程序构架有问题,扫描按键的周期过长。把程序贴上来。

网友B:
既然已经用上了STM32就应该上RTOS,里面的ostimedelay()比死等那种delay()方便好用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按键硬件消抖是很简单的事,通常用1K电阻和104电容组成低通滤波器即可。但从楼主描述来看不像是按键延时 ...

void show(){
      OLED_ShowCH(0,0,"");
                        sprintf((char*)buff,":%2d %d",timekaishi,isMan);
                        OLED_ShowCH(16*6, 0, (u8*)buff);

            if(isbf==0){
                                OLED_ShowCH(0,2,"··");
                        }else{
                          OLED_ShowCH(0,2,"·");
                        }

}
void tip(){
        beep=0;
        delay_mss(500);
        beep=1;
}

void fasong(){

}
void set_mima(u8 a,u8 b){
        u8 j;
        OLED_ShowCH(0,0,"");
        sprintf((char*)buff,"%d",a);
        OLED_ShowCH(0, 2, (u8*)buff);

        for (j = 0; j < b; j++) {
                OLED_ShowCH(16*j,4,"*");
        }

}
void passwords(){
        u8 key,i;
  u8 indexs=0,n=1;
  u8 values=0,result=0;
  static char mima[6];
  static char mima_a[]={1,2,3,4,5,7};
        while(n){
                key=KEY_Scan(0);
                if(key){
    switch(key){
     case 1:

      mima[indexs]=values;
      indexs++;
      if(indexs>=6){
        //
        for (i = 0; i < 6; i++) {
         if(mima!=mima_a){
          result=1;
          break;
         }
        }
        n=0;
                                OLED_Clear();
        if(result){
          //§°

                                        OLED_ShowCH(0,0,"§°");
          tip();
        }else{
                                        OLED_ShowCH(0,0,"");
                                        weizhi();
                                        delay_mss(2000);
        }
                                OLED_Clear();
        break;
      }
     break;
     case 2:
      if(values<9)values++;
     break;
     case 3:
      if(values!=0)values--;
     break;
     default:
     break;
    }
  }
        if(n)set_mima(values,indexs);

        }

}
void panduan(){
        if(timekaishi==21 && isMan && isbf){
                //±¨
                isbaojing=1;
        }else{

          isbaojing=0;
        }
}
void IC_test ( void )
{
        u8 ensure,n,key,statuess,t;
        char cStr [ 30 ];
  uint8_t ucArray_ID [ 4 ];   /*ó·IC¨àUID(IC¨ò)*/
        uint8_t ucStatusReturn;     /*·× */
  static uint8_t ucLineCount = 0;
        char *strx;

  while ( 1 )
  {

                if(hongwai==1)
                {
                        gTime=0;                                                                // ìò°20±
                }
                if(gTime>5*2){   //gTime20
                        gTime=5*2;  //ò°gTime20±ó
                        isMan=0; // 10ì
                }
                if(gTime<5*2){
                        isMan=1; //
                }

                key=KEY_Scan(0);
                switch(key){
                        case 3:
                                //

                                break;

                                case 1:
                                 if(isbf){
                                   isbf=0;
                                 }else{
                                   isbf=1;
                                 }
                                break;

                                case 2:
                                OLED_Clear();
                                //
                                passwords();
                                break;

                }

                show();

          panduan();

    /*°¨*/
                if ( ( ucStatusReturn = PcdRequest ( PICC_REQALL, ucArray_ID ) ) != MI_OK )
       /*§°°¨*/
                        ucStatusReturn = PcdRequest ( PICC_REQALL, ucArray_ID );

                if ( ucStatusReturn == MI_OK  )
                {
      /*·×¨±à¨÷×÷·§±·úá×÷*/
                        if ( PcdAnticoll ( ucArray_ID ) == MI_OK )
                        {
                                sprintf ( cStr, "The Card ID is: %02X%02X%02X%02X",
                  ucArray_ID [ 0 ],
                  ucArray_ID [ 1 ],
                  ucArray_ID [ 2 ],
                  ucArray_ID [ 3 ] );

                                sprintf(buffid,"CardID:%02X%02X%02X%02X",ucArray_ID [ 0 ],ucArray_ID [ 1 ],ucArray_ID [ 2 ],ucArray_ID [ 3 ]);
        OLED_Clear();
                                OLED_ShowCH(0, 2, (u8*)buffid);
                                delay_mss(2000);

                                sprintf(buffid,"%02X%02X%02X%02X",ucArray_ID [ 0 ],ucArray_ID [ 1 ],ucArray_ID [ 2 ],ucArray_ID [ 3 ]);

                                strx=strstr((const char*)buffid,(const char*)"83FA6C9D");//·CSQ
        OLED_Clear();
                                if(strx){
                                        OLED_ShowCH(0,4,"±");
                                        weizhi();

                                        delay_mss(1000);

                                }else{

                                  OLED_ShowCH(0,4,"±§°");
                                        tip();
                                }
                                delay_mss(1000);
                                OLED_Clear();

                        }
                }

  }
}

int main(void)
{
        u8 t;
  extern const u8 BMP1[];
        HZ= GB16_NUM();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èNVIC·×é2:22ì
        delay_init();                     //±

        USART2_Init_Config(9600);  //wifi
  TIM3_Int_Init(4999,7199);
  LED_Init();
        KEY_Init();

        OLED_Init();                                //OLED
        OLED_Clear();                                //OLED
        delay_ms(10);

        OLED_Init();                                //OLED
        OLED_Clear();                                //OLED
        OLED_ShowCH(0,4,"init..");
        RC522_Init ();
        PcdReset ();

  /*è¤×÷·*/
        M500PcdConfigISOType ( 'A' );
        OLED_Clear();
        while(1)

        {

                 /*IC¨ì        */
    IC_test ();
        }
}
//ù×
short CharArrayToNumber( char *p_pBuff, int p_iSize )
{
        u8 i;
  if ( NULL != p_pBuff && p_iSize > 0 && p_iSize <= 8 )
  {
    short ulRet = 0;
    p_iSize -= 1;
    for ( i = 0; i <= p_iSize; ++i)
    {
      ulRet |= ((short)(p_pBuff)) << ((p_iSize - i) << 2);
    }
    return ulRet;
  }
  else
  {
    return 0;
  }
}
void USART2_IRQHandler(void)                        //1·ò
        {
        u8 Res,ss;
                        char datas[2];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2, USART_IT_RXNE) != RESET)
                {
                Res =USART_ReceiveData(USART2);        //

                USART_ClearFlag(USART2,USART_FLAG_RXNE);
                if(Res=='1'){
                        weizhi();
                }
                }

        }
//¨±÷3·ò
void TIM3_IRQHandler(void)   //TIM3
{
        if (TIM_GetITStatus(TIM3, TIM_IT_Update) != RESET)  //ìéTIM3ü·ú·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3, TIM_IT_Update  );  //TIMxü±ê
                        count++;
                        gTime++;
                        if(count==2){
                                count=0;
                                if(timekaishi!=21){
                                        timekaishi++;
                                }
                                if(isbaojing){
                                        beep=~beep;
                                }else{
                                  beep=1;
                                }
                        }
                }
}

楼主:
引用 网友F:
按键硬件消抖是很简单的事,通常用1K电阻和104电容组成低通滤波器即可。但从楼主描述来看不像是按键延时 ...

这个是主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F:
按键硬件消抖是很简单的事,通常用1K电阻和104电容组成低通滤波器即可。但从楼主描述来看不像是按键延时 ...

这个是按键函数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key.h"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
//
//All rights reserved
//////////////////////////////////////////////////////////////////////////////////

//°ü
void KEY_Init(void) //IO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RCC_APB2Periph_GPIOB,ENABLE);//PORTB,PORT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GPIO_Pin_14|GPIO_Pin_15;//KEY0-KEY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è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4;//KEY0-KEY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è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üí
//·°ü
//mode:0,§°;1,§°;
//0°ü°
//1KEY0°
//2KEY1°
//×ì,KEY0>KEY1!!
u8 KEY_Scan(u8 mode)
{
        static u8 key_up=1;//°ü°±ê
        if(mode)key_up=1;  //§°
        if(key_up&&(KEY0==0||KEY1==0||KEY2==0))
        {
                delay_ms(10);//
                key_up=0;
                if(KEY0==0)return KEY0_PRES;
                else if(KEY1==0)return KEY1_PRES;
                else if(KEY2==0)return KEY2_PRES;
        }else if(KEY0==1&&KEY1==1&&KEY2==1)key_up=1;
        return 0;// °ü°
}

网友G:
硬件不太会有问题,还是要改程序。

网友H:
while(1)内有while(1)内有while(n)

网友I:
按键处理函数里面又有按键扫描,这样不好吧。。。

网友J:
这个按键手感不太好!会不会没按到位感觉按下了

网友K:
这个程序写得不行,按键在你按下去的时候都没有扫描到。建议还是先优化下软件吧,加电容没什么用的

网友L:
OLED屏刷新也是需要时间的,显示的越复杂刷新需要的时间也越多,有时候按键反应慢就是因为屏幕刷新占用时间太多。楼上几位大神说得对,最好使用定时器来做延时。如果按键按下以后执行程序很正常,只是按键反应慢,也不想动电路也不想大改程序,那还有一个简单粗暴的办法,那就是修改运行频率,只需要把主频提高一倍,瞬间就能体验到如丝般顺滑的按键手感。

网友F:
你主函数只有一条IC_test();,也就是其他子函数都在里面一锅粥。如15楼指出的“while(1)内有while(1)内有while(n)”甚至还有多处1000ms到2000ms的阻滞延时。明显是程序构架不当,时空混乱,主次不分。建议在本坛搜索成熟案例参考。

网友M:
选个合适的电容就行,几纳法到几十微法都可以。电容小的响应快,但对噪声敏感;电容大的滤波好,但响应慢点。看你需要啦。 把电容连在按键输入和地之间就好。按键按下,电容就充电;按键松开,电容就放电。 这样电容能滤波,让按键信号更稳定,就不会有那些瞬间的抖动和干扰啦。

网友N:
引用 网友A:
话说太满了,也有可能是电路问题。反正按键不背锅

电路也不背这个锅

网友O:
完全是程序的问题,要优化才能改变响应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