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单片机定时器和程序出来的不一样?

楼主(2024-03-16):
void T0_init (void)
{
                AUXR |= 0x8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H0=(65536-1000)/256;        //16位计数寄存器T0高8位, 12MHZ时1000微秒
        TL0=(65536-1000)%256;        //16位计数寄存器T0低8位,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启动定时器
   ET0 = 1;    //使能定时器中断

}
void TM0_Isr() interrupt 1
{
        TH0=(65536-1000)/256;        //16位计数寄存器T0高8位, 12MHZ时1000微秒
        TL0=(65536-1000)%256;        //16位计数寄存器T0低8位,
                k++;                        //k自加1
        if(k>=1000)                //1秒后计
                {
                        kk++;
k=0;

                }
                                if(kk>=10)
                {
                        kk=0;

                }
                                        LED[0]=kk%10;  //显
                                        LED[1]=kk/10%10;
                                        LED[2]=kk/100%10;
                                        LED[3]=kk/1000;

}

烧录程序后数字跑得飞快,而不是1秒1次。为什么?单片机STC8G1K08

网友A:
        TH0=(65536-12000)/256;        //16位计数寄存器T0高8位, 12MHZ时1000微秒
        TL0=(65536-12000)%256;        //16位计数寄存器T0低8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TH0=(65536-12000)/256;        //16位计数寄存器T0高8位, 12MHZ时1000微秒
        TL0=(65536- ...

请教,改成12000的依据是什么算法?

网友B:
        TH0=(65536-1000)/256;        //16位计数寄存器T0高8位, 12MHZ时1000微秒
        TL0=(65536-1000)%256;        //16位计数寄存器T0低8位,
你这是12T模式下的初值,晶振频率被除以12,变成了1M,这就是定时器计数的脉冲频率,周期是1us;
既然单片机工作在1T模式,晶振频率没有被除以12,所以定时器计数的脉冲频率还是12M,周期就是1/12us。
因此初值就应该是:
        TH0=(65536-12000)/256;        //16位计数寄存器T0高8位, 12MHZ时1000微秒
        TL0=(65536-12000)%256;        //16位计数寄存器T0低8位,

网友C:
定时器T0在12MHz-12T模式时最大时间是65mS,可以设置成50mS一次中断,
20次就是1秒,官方有那么好的工具你干嘛不用?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
}

void Timer0_Init(void)        //50毫秒@12.000MHz
{
    AUXR &= 0x7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B0;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0 = 0x3C;                //设置定时初始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0 = 1;                //使能定时器0中断
}

网友D:
void T0_init (void)
{
        AUXR |= 0x8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自动重装模式
        TH0=(65536-12000)/256;        //16位计数寄存器T0高8位, 12MHZ时1000微秒
        TL0=(65536-12000)%256;        //16位计数寄存器T0低8位,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启动定时器
        ET0 = 1;                     //使能定时器中断
}

void TM0_Isr() interrupt 1
{//自动重装模式不需要加载
//        TH0=(65536-1000)/256;        //16位计数寄存器T0高8位, 12MHZ时1000微秒
//        TL0=(65536-1000)%256;        //16位计数寄存器T0低8位,
        k++;                        //k自加1
        if(k>=1000)                //1秒后计
        {
                kk++;
                k=0;
        }
        if(kk>=1000)
        {
                kk=0;
        }
        LED[0]=kk%10;  //显
        LED[1]=kk/10%10;
        LED[2]=kk/100%10;
        LED[3]=kk/1000;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定时器T0在12MHz-12T模式时最大时间是65mS,可以设置成50mS一次中断,
20次就是1秒,官方有那么好的工具你 ...

谢谢提醒

网友E:
下载程序时可以选IRC晶振频率,如果没有外部晶振就需要设置IRC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