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AD9833+LCD1602+独立按键程序

楼主(2024-03-16):
输出正弦波,三角波,方波,LCD显示,独立按键可调。分享给大家,应该是硬件问题吧,噪声比较大,不知如何处理。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波形图:

#include <reg52.h>
#include <math.h>
#define uchar8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16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32 unsigned long
//给正弦、三角、方波编码
#define SIN 0
#define TRI 1
#define SQU 2
//显示字库
uchar8 code table_desk[]="WAV FRE M  K  1";
uchar8 code table_wave[]="sintrisqu";
uchar8 code table_num[]="0123456789";
uint16 Config_Data[8]={0};
//AD9833控制端
sbit  FSYNC=P3^4;
sbit  SCLK=P3^3;
sbit  SDATA=P3^2;
//1602液晶控制端
sbit lcden = P0^7;
sbit lcdrs = P0^6;
//
sbit KEY0 = P0^0;
sbit KEY1 = P0^1;
sbit KEY2 = P0^2;
sbit KEY3 = P0^3;
sbit KEY4 = P0^4;
sbit KEY5 = P0^5;
//
sbit LED0 = P1^0;
sbit LED1 = P1^1;
sbit LED2 = P1^2;
sbit LED3 = P1^3;
sbit LED4 = P1^4;
sbit LED5 = P1^5;

bit fre_r = 0;//AD9833的两个频率字寄存器建议交替使用
uchar8 wav = 0;//波形,默认正弦波
ulong32 fre = 1000;//频率,默认1KHz
uchar8 meg = 0 ,hunk= 0, tenk = 0,tho = 1,hun=0 ,ten = 0, uni = 0;//频率字的各个位
uchar8 bit_select = 0;//频率位调节的选择标志
uchar8 num; //公用循环增量

//AD9833的驱动函数
void  Wave_Generate(ulong32,uchar8);
//1ms延时函数
void delay(uint16 z)
{
  uint16 x,y;
  for(x = z;x>0;x--)
    for(y =110;y>0;y--);
}

//向液晶写命令,rs端置低
void write_com(uchar8 com)
{
  delay(5);
        delay(5);
  P2 = com;
        lcdrs = 0;
  lcden = 1;
  lcden = 0;
}
//向液晶写数据,rs端置高即可
void write_date(uchar8 date)
{
delay(5);
        delay(5);
        P2  =  date;
        lcdrs  = 1;
  lcden = 1;
  lcden = 0;
}
//液晶初始化
void init_lcd()
{
  lcden = 0;
  write_com(0x38);//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接口
  delay(5);
  write_com(0x0c);//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delay(5);
  write_com(0x06);//写一个字符之后地址指针自动加1
  delay(5);
  write_com(0x01);//显示清零,数据指针清零
}
//波形标示函数,在第二行前三个字符标明信号波形
void wave(uchar8 w_wave)
{
  write_com(0xc0);//定位到第二行第一字符
  switch(w_wave)
  {
    case 0:
   for(num = 0;num < 3;++num)
      {
        write_date(table_wave[num]);
        delay(5);
      }
   break;
case 1:
   for(num = 3;num < 6;++num)
      {
        write_date(table_wave[num]);
        delay(5);
      }
   break;
case 2:
   for(num = 6;num < 9;++num)
      {
        write_date(table_wave[num]);
        delay(5);
      }
   break;
default:
   for(num = 0;num < 3;++num)
   {
     write_date('?');
  delay(5);
   }
   break;
  }
}
//////////////////////////////////////////
//向ad9833写一命令字(2Bytes)
void AD9833_Send_Word(uint16 Data_In)
{
   uchar8 i;
   uchar8 j;

   SCLK=1;
   FSYNC=0;
   for(i=0;i<16;i++)
   {
     SCLK=1;
     SDATA=(bit)((Data_In & 0x8000)>>15);
     j=0x01;
     while(j--);
     SCLK=0;
     Data_In=Data_In<<1;
     j=0x01;
     while(j--);
   }
   FSYNC=1;
   SCLK=0;
}

//波形发生函数
//入口参数: 频率:Freq (<=12000000)
//          形状:0(正弦波),1(三角波),2(方波)
//默认: Fmclk=25MHz, 0相移,方波不分频.
void  Wave_Generate(ulong32 Freq,uchar8 Shape)
{
   ulong32 temp;
   uchar8 k;
   if(Freq>12000000) Freq=12000000;
   switch(Shape)
   {
     case 0: Config_Data[0]=0x2108; // 0010 0001 0000 1000  reset(D8) =1
             Config_Data[7]=0x2008; // 0010 0000 0000 1000
             break;
     case 1: Config_Data[0]=0x210A; //0010 0001 0000 1010
             Config_Data[7]=0x200A; //0010 0000 0000 1010
             break;
     case 2: Config_Data[0]=0x2128; //0010 0001 0010 1000
             Config_Data[7]=0x2028; //0010 0000 0010 1000
             break;
     default:Config_Data[0]=0x2108; //0010 0001 0000 1000
             Config_Data[7]=0x2008; //0010 0000 0000 1000
   }
   temp=(long)(((double)Freq)*10.737418);   //temp=Freq*(0x10000000/20000000);
   Config_Data[1]=temp&0x00003fff;  //0000 0000 0000 0000 0011 1111 1111 1111
   Config_Data[3]=Config_Data[1];
   Config_Data[2]=(temp&0x0fffc000)>>14;  //0000 1111 1111 1111 1100 0000 0000 0000
   Config_Data[4]=Config_Data[2];

   Config_Data[1]=Config_Data[1]|0x4000;  //0100 0000 0000 0000
   Config_Data[2]=Config_Data[2]|0x4000;  //0100 0000 0000 0000
   Config_Data[3]=Config_Data[3]|0x8000;  //1000 0000 0000 0000
   Config_Data[4]=Config_Data[4]|0x8000;  //1000 0000 0000 0000
   Config_Data[5]=0xC000;                 //1100 0000  0000 0000
   Config_Data[6]=0xE000;                 //1110 0000  0000 0000

   for(k=0;k<8;k++)
   {
     AD9833_Send_Word(Config_Data[k]);
   }
}

void  Wave_Fre_ALT(bit fre_reg,ulong32 Freq)//寄存器
{
   ulong32 temp;
   if(Freq>12000000) Freq=12000000;

   temp=(long)(((double)Freq)*10.737418);   //temp=Freq*(0x10000000/20000000);268435456/25=10.737418,25是晶振频率268435456/30=8.947848
   Config_Data[0]=Config_Data[0] & 0x3eff; // 0011 1110 1111 1111
   Config_Data[1]=temp&0x00003fff;  //0000 0000 0000 0000 0011 1111 1111 1111
   Config_Data[2]=(temp&0x0fffc000)>>14;  //0000 1111 1111 1111 1100 0000 0000 0000
   Config_Data[5]=0xC000;                 //1100 0000 0000 0000
   Config_Data[6]=0xE000;                 //1110 0000 0000 0000

     if(fre_reg)
     {
       Config_Data[1]=Config_Data[1]|0x8000;  //1000 0000 0000 0000连续的两个频率字的16 15位为10
       Config_Data[2]=Config_Data[2]|0x8000;  //1000 0000 0000 0000表示写到频率寄存器1
       Config_Data[7]=Config_Data[7]|0x0800; //0000 1000 0000 0000控制字的FSELECT为1/////////^^^^^^^^^^^^^^^^^
     }
     else
     {
       Config_Data[1]=Config_Data[1]|0x4000;  //0100 0000 0000 0000
       Config_Data[2]=Config_Data[2]|0x4000;  //0100 0000 0000 0000
       Config_Data[7]=Config_Data[7]&0xf7ff; //1111 0111 1111 1111//……………………………………………………………………………………………………………难道是以前的写错了?
     }
  AD9833_Send_Word(Config_Data[0]);
  AD9833_Send_Word(Config_Data[1]);
  AD9833_Send_Word(Config_Data[2]);
  AD9833_Send_Word(Config_Data[5]);
  AD9833_Send_Word(Config_Data[6]);
  AD9833_Send_Word(Config_Data[7]);
}

////////////////////////////////////////////
//在1602指定位显示数据
void write_lcd(uchar8 whe,uchar8 n)
{
if(whe < 16)//第一行
{
   write_com(0x80+whe-1);
   write_date(n);
}
else       //第二行 21表示第二行第一个位置
{
      write_com(0x80+0x40 + whe-21);
      write_date(n);
}
}

//键盘扫描函数,根据不同的按键进行相应波形和频率的设置
void keyscan()
{
  if(!KEY0)//切换波形
  {
    delay(10);
    if(!KEY0)
    {
      ++wav;
   if(wav > 2)
     wav = 0;
   LED0 = 0;
     wave(wav);
   write_com(0x0c);
      Wave_Generate(fre,wav);
      while(!KEY0);
      LED0 = 1;
    }
  }

  if(!KEY1)//切换频率的不同数位
  {
    delay(10);
    if(!KEY1)
    {
      LED1 = 0;
   write_com(0x0e);//显示光标
   ++bit_select;   //选择的频率字的位移动
   if(bit_select > 7)
   {
     bit_select = 1;
   }
   write_com(0xcf - bit_select ); //光标移动到相应的位上
      while(!KEY1);
      LED1 = 1;
    }
  }

  if(!KEY2)//频率数字加按钮
  {
    delay(10);
    if(!KEY2)
    {
      LED2 = 0;
   switch(bit_select)
   {
     case 1:
    ++uni;
    if(uni > 9)uni = 0;
          write_lcd(35,table_num[uni]);
    write_com(0xce);//写完光标自动加1了,要把光标移回来
    break;
     case 2:
    ++ten;
    if(ten > 9)ten = 0;
    write_lcd(34,table_num[ten]);
    write_com(0xcd);
    break;
  case 3:
    ++hun;
    if(hun > 9)hun = 0;
    write_lcd(33,table_num[hun]);
    write_com(0xcc);
    break;
     case 4:
    ++tho;
    if(tho > 9)tho = 0;
    write_lcd(32,table_num[tho]);
    write_com(0xcb);
    break;
  case 5:
    ++tenk;
    if( tenk > 9)tenk = 0;
    write_lcd(31,table_num[tenk]);
    write_com(0xca);
    break;
  case 6:
    ++hunk;
    if( hunk > 9)hunk = 0;
    write_lcd(30,table_num[hunk]);
    write_com(0xc9);
    break;
  case 7:
    ++meg;
    if(meg > 2)meg = 0;
    write_lcd(29,table_num[meg]);
    write_com(0xc8);
    break;
   }
      while(!KEY2);
      LED2 = 1;
    }
  }
  if(!KEY3)
  {
    delay(10);
    if(!KEY3)
    {
      LED3 = 0;
   fre = 1000000*((ulong32)meg) + 100000*((ulong32)hunk) + 10000*((ulong32)tenk) + 1000*((ulong32)tho) + 100*((ulong32)hun) + 10*((ulong32)ten) + (ulong32)uni;
   write_com(0x0c);//关闭光标
   fre_r = !fre_r;//这里要写个LED灯的测试程序试试
   Wave_Fre_ALT(fre_r,fre);
      while(!KEY3);
      LED3 = 1;
    }
  }
}

void init_scr()
{
  //在第一行显示 WAV FRE M  K  1
  write_com(0x80);
  for(num = 0;num<15;num++)
  {
    write_date(table_desk[num]);
    delay(5);
  }
  //在第二行显示默认sin       00001000
  //即正弦波,频率1KHz
  write_com(0xc0);
  for(num = 0;num < 3;++num)
  {
    write_date(table_wave[num]);
    delay(5);
  }
  write_com(0xc0 + 8);
  for(num = 0;num < 7;++num)
  {
    if(3 == num)
{
   write_date('1');
   delay(5);
}
else
{
      write_date('0');
   delay(5);
}
  }
}

void main()
{

  init_lcd();
init_scr();
  Wave_Generate(50000,0);
  while(1)
  {
                  keyscan();
  }
}

楼主:
Keil代码在这里

网友A:
LZ请把原理图发一下出来,让大家分析一下硬件。
我以前用过51+AD9833,做出来的效果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