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stm32单片机上拉输入无效吗?

楼主:
但是在我仿真的时候我发现这个按键接入的PC12和PC13口,默认是低电平。
但是我在配置这个端口的时候配置的是上拉输入,按理说仿真是端口默认不该是高电平吗?
然后我如果按键按下,端口就会输入一个低电平,灯亮。
所以到底是我这个端口配置错了,还是延时函数有问题,我不知道这个延时函数对不对。单片机主频72Mhz。
现在我有疑问的点主要有两个,一个是GPIO端口这个模式,应该配置成上拉输入吗?
另一个是延时函数,单片机主频72Mhz,我要实现按键延时,KEY.C中的按键延时函数Delay_ms(20)对吗?
求大神解答。

源文件和仿真

网友A(2024-03-17):
主程序
#include "stm32f10x.h"  // Device header
#include "Delay.h"
#include "LED.h"
#include "Key.h"

uint8_t Key_Num;

int main(void)
{
        LED_Init();
        Key_Init();
        while(1)
        {
                LED1_OFF();
                LED2_OFF();
                Key_Num = Key_GetNum();
                if(Key_Num == 1)
                {
                        LED1_Turn();
                }
                if(Key_Num == 2)
                {
                        LED2_Turn();
                }

        }

}
按键控制程序
#include "stm32f10x.h"                  // Device header
#include "Delay.h"

void Key_Init(void)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ENABLE); //使能GPIOC时钟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配置为上拉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C速度为50MHz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PC口
}

uint8_t Key_GetNum(void)
{
        uint8_t KeyNum = 0;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C, GPIO_Pin_12)==0)
        {
                Delay_ms(20);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C, GPIO_Pin_12)==0)
                {
                        Delay_ms(20);
                        KeyNum = 1;
                }
        };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 GPIO_Pin_13)==0)
        {
                Delay_ms(20);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 GPIO_Pin_13)==0)
                {
                        Delay_ms(20);
                        KeyNum = 2;
                }
        }

        return KeyNum;
}

仿真图

仿真图

网友B:
如果仿真是上拉,那么现在的现象就是无法仿真这个特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仿真是上拉,那么现在的现象就是无法仿真这个特征。

好吧,那看来就是proteus有bug。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吧,那看来就是proteus有bug。

也不能说有bug,确切的说是模型不完备。

网友C:
10K电阻不是这么用的。上拉接VCC

网友C:
开关直接一端接I/O口,另一端接G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