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 c++运行求助 提示源文件末编译

楼主:
请问有没有人知道刚下的Dev c++这是出了什么问题啊?
不是说它不需要配置环境吗?

Dev c++一直不能编译

Dev c++一直不能编译

网友A(2024-03-17):
你没有建工程,然后把c文件放入工程。

网友B:
要建一个工程然后再编译

网友C:
不用建工程,直接用DEV-C打开C文件,按F11,然后就能成功运行,
我用的是DEV-C++5.11,效果如下:

网友D:
不是没有建工程的原因,你可以把警告信息复制到GPT上去问一下,我按你这样写的可以通过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是没有建工程的原因,你可以把警告信息复制到GPT上去问一下,我按你这样写的可以通过

是可以通过的啊,我觉得应该是我的dev c++配置有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不用建工程,直接用DEV-C打开C文件,按F11,然后就能成功运行,
我用的是DEV-C++5.11,效果如下:

我建了工程,然后能正常编译运行。但是不知道为啥不建工程的C语言程序为啥一直不能编译,我点了编译就是不能编译,很疑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