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连接阿里云

楼主(2024-03-17):
使用STM32F103C8T6连接阿里云,上传温湿度,并包含两个开关控制。

#include "stm32f10x.h"                  // Device header
#include "OLED.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MyUSART.H"
#include "AD.H"
#include "esp.h"
#include "DHT11.H"
#include "MySPI.H"
#include "PWM.H"
#include "LED.H"

int Temperature;
int Shidu;
uint8_t Lock='0';
uint8_t Switch2='0';
extern char RECS[200];
extern char Data[5];

uint16_t cnt;
uint16_t AD;
float Volatge;

void Init(void)
{
        uint8_t Judge=0;
        OLED_Init();
        OLED_ShowString(1,1,"Linking...");
        MyUSART_Init(); //初始化串口
        PWM_Init();
        do
        {
                Judge = esp_Init();
                OLED_ShowString(1,1,"error code:    ");
                OLED_ShowNum(2,1,Judge,1);
        }while(Judge);  //连接阿里云直到成功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2);//LED初始化为低电平(关)

}

int main(void)
{
        Init();
//        AD_Init ();
        OLED_Clear();
        OLED_ShowString (1,1,"Secure");
        OLED_ShowCHinese (1,12,4);
        OLED_ShowCHinese (1,14,5);
        OLED_ShowCHinese (2,1,0);
        OLED_ShowCHinese (2,3,2);
        OLED_ShowCHinese (2,5,3);
        OLED_ShowCHinese (3,1,1);
        OLED_ShowCHinese (3,3,2);
        OLED_ShowCHinese (3,5,3);
        while(1)
        {
                AD=ADC_GetValue();
                Volatge =(float) AD/4055*3.3;
                if(Volatge>=0.2)
                LED_ON();
                cnt++;
                if(cnt%150==0)
                        DHT11_GetData(); //约每1s执行一次温湿度采集
                if(cnt==600) //约每6s执行一次数据上报
                {
                        if(Esp_PUB() == 1)
                        {
                                OLED_ShowString(1,1,"publish failed");
                                Delay_ms(500);
                                OLED_Clear();
                        }
                        cnt=0;
                }

                Shidu=Data[0];
                Temperature=Data[2];
                OLED_ShowNum(2,7,Temperature,2);
                OLED_ShowSignedNum(2,12,40,2);
                OLED_ShowNum(3,7,Shidu,2);
                OLED_ShowSignedNum(3,12,60,2);
                CommandAnalyse ();
                if(Lock=='0')
                        PWM_SetCompare(5);
                else if(Lock=='1')
                        PWM_SetCompare(15);
                if(Switch2=='0')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2);
                else if(Switch2=='1')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2);
        }

}

原理图: 无
仿真: 无
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