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SL8023驱动磁保持继电器

楼主(2024-03-17):
各位老哥,请教一下这个SL8023芯片Vdd引脚上串接的电阻R27时啥作用的,这个阻值合适吗,想用SL8023驱动磁保持继电器,结合51单片机实现LED灯的亮灭控制,各位老哥看看有啥需要改进的地方吗

网友A:
直接用就行了,串联的那个Rs在手册上也没说是多少,短路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就行了,串联的那个Rs在手册上也没说是多少,短路就行。

谢谢老哥,那两边的电容还是要的吧,电源滤波,但电源我已经是DC变换出来的了,上一级电源输出端也有电容滤波,这的电容还有必要吗,谢谢老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