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直流电机正反转程序存在的问题

楼主(2024-03-17):
下面这个马达正反转程序是我用论坛里的红绿灯程序改的,存在以下问题:1.开机直接就启动了,需求是按下P2^0才启动,P2^0是点动开关;
2.反转后停止,现在是直接就停止了,需求在停止需保持1秒再断开;

另外有点不理解的是
case 1:
start=1;cw=0;ccw=1;stop=1;这里启动不是关闭的吗,为什么会通呢。

各位帮忙看看是需要改动哪里。
感谢!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start = P2^0;  //启动
sbit cw = P2^1;     //马达正转
sbit ccw = P2^2;    //马达反转
sbit stop = P2^3;   //马达停止

uchar Time_Count = 0,Flash_Count = 0,Operation_Type = 1;

void T0_INT() interrupt 1
{
         TH0 = -50000/256;
        TL0 = -50000%256;
        switch(Operation_Type)
{
                case 1:
                        start=1;cw=0;ccw=1;stop=1;
                        if(++Time_Count != 10) return;
                        Time_Count=0;
                        Operation_Type = 2;
                        break;
                case 2:
                        start=1;cw=1;ccw=0;stop=1;
                        if(++Time_Count != 100) return;
                        Time_Count=0;
                        Operation_Type = 3;
                        break;
                case 3:
                        start=1;cw=1;ccw=1;stop=0;
                        if(++Time_Count != 100) return;
                        Time_Count=0;
                        Operation_Type = 4;
                        break;
                case 4:
                        start=1;cw=1;ccw=1;stop=1;
                        if(++Time_Count != 10) return;
                        Time_Count=0;
                        break;
        }
}

void main()
{
        TMOD = 0x01;
        IE = 0x82;
        TR0 = 1;
        while(1);
}

网友A:
1)没有按键操作。2)Operation_Type在中断里面自动的从1增加到4然后保持4不变了,其他地方没有修改的语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