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STM32单片机adc原理图详解这块啊(原理图加解释)

楼主(2024-03-17):
如题 谢谢大家

网友A:
就是个普通的SAR ADC,自己找本数字电路的书了解原理就行了。STM32自身资料里面只告诉你怎么用。

网友B:
电容式SAR ADC,可以参考TLC2543里的原理图。

网友C:
为什么要弄懂这块电路原理呢?
你只要知道它是什么类型 的ADC、输入类型、输入上下限、输出的精度位深就可以了,而这些在手册的首页基本上都有。
难道你用上电脑,还要去弄懂电脑的工作原理,还要明白CPU的指令集吗?

网友D:
不要尝试去看个单片机的ADC原理图,能看明白的人,少到几乎没有,芯片内部并不是常规元件,有的三极管有五六个C极的,模电不是很牛的人,真心是看不明白
你要看是数字电路基础ADC方面的知识,只要知道这个就可以了
但单片机甚至是不用看这个,你只要知道读取到数字量,怎么转换成模拟量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