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IC驱动MFRC522射频

楼主(2024-03-18):
请问有没有大佬使用过IIC驱动MFRC522。
遇到一个问题:一般先去读Status1Reg,Status2Reg,WaterLevelReg。
这三个寄存器的值查看通信是否成功,我发现是正常的,默认值分别是0x21,0x00,0x01。 而且读写卡的数据过程也没问题,程序是一直调用寻卡函数,但是偶尔会突然出现问题,寻卡函数就会执行的很慢了,像是加了一个延时一样,而且也寻不到卡了。再读这三个寄存器的值为0x31,0x00,0x01,另外主机的IIC读写函数返回值状态表示为:超时,因为从机没有返回ACK。

这种情况下经常在我卡片放在读卡器上时发生,偶尔会出现这个问题。另外我使用硬件IIC驱动,RC522是3.3V供电,我使用了5V转3.3v接的RC522,有没有大佬遇见过这个问题或者知道可能的原因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