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堆栈分配问题

楼主(2024-03-18):
堆栈是根据程序里的变量数量,自动分配,还是需要手动分配。STM32F103C8T6单片机内存20K,程序里定义的变量超过20K,为什么能正常编译

网友A:
显然被优化掉了,这个20k的数组不存在。

网友B:
编译能过,不一定用起来正常。你下载到板上跑一下?

网友C:
不就是一个数组吗,虽然数量很多,但所有数的值都是“0”,有可能被编译
器优化掉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编译能过,不一定用起来正常。你下载到板上跑一下?

他编译出来的RW+ZI只有5000,而数组是20480,显然编译器把数组扔掉了,没有出现在编译结果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