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编写单片机光照检测的程序?

楼主(2024-03-18):
用STC89C51芯片,ADC0832,Proteus仿真,光照过高,蜂鸣器报警,光照过低,蜂鸣器报警并开启一个led灯;可以自己通过按键调节报警阈值。类似的程序。

网友A:
你为什么要回避最关键的问题,用什么光照传感器呢?

网友B:
首先,需要选择光传感器或LDR(光敏电阻)。

楼主:
用光敏电阻,不好意思忘记打了

网友C:
这STC的方案可以。

网友D:
用一个电阻和光敏电阻串联接单片机的电源两端,中间接单片机adc测量,
设置上限和下限的值与adc测量值比较,C文件的开头写两个#define做为
上限和下限的值的设定,方便调整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