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n8720A的MDIO无法读写数据?

楼主:
各位大佬,请问下有碰到过这种情况吗?
AT32F407单片机+lan8720A,之前使用没有问题,然后前两天进行网线热插拔和按键复位后,突然就连不上网了。
检查发现25MHz和50MHz时钟信号正常,1.22V电压正常,MDC时钟信号正常,但是MDIO无法读写数据。
以下是我用示波器抓的读phy时的波形,想请教一下可能会是哪方面的原因呢?

网友A(2024-03-20):
后续是换了新的以太网芯片就好了。可能是焊接存在问题或者是以太网芯片部分烧坏了吧,此贴完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