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SPI驱动WS2812调试呼吸灯效果不行

楼主(2024-03-18):
我使用的芯片是灵动微MM32G0001,芯片不支持DMA,RGB的驱动代码也是网上参考别人的,但是在做呼吸灯效果的时候,会出现闪烁,求大佬解答一下                        if(++rgbTime > 10)//10ms
                        {
                                rgbTime = 0;

                                WS2812B_SendColor(Time_1,0,0);

                                if(Time_2 == 0)
                                {
                                        if(Time_1 < 255)
                                        {
                                                Time_1 ++;
                                        }
                                }
                                else
                                {
                                        if(Time_1 > 0)
                                        {
                                                Time_1 --;
                                        }
                                }

                                if(Time_1 == 255)
                                {
                                        Time_2 = 1;
                                }
                                else if(Time_1 == 0)
                                {
                                        Time_2 = 0;
                                }
                        }

网友A:
嗯,我觉得可能是 SPI 通信的问题。你可以检查一下 SPI 的接线是否正确,还有时钟频率这些设置。确保 SPI 接口的配置正确,包括时钟频率、数据位顺序、极性等。可以参考芯片的规格说明书和 WS2812 的数据手册进行配置。

网友B:
不知道WS2812B_SendColor函数是怎样的,如果这个函数只是用spi通讯发Time_1这个变量值,那肯定是达不到呼吸灯效果。spi发2812时序是以1byte代替一个“1”或“0”时序,那么一个灯就应该发24个byte数据。调用WS2812B_SendColor函数会发24位数据吗

网友C:
我没有认真看过WS2812的其它参数,在我印象中2812不是SPI通讯的,论坛中也有WS2812的代码,我之前就是从论坛上复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我觉得可能是 SPI 通信的问题。你可以检查一下 SPI 的接线是否正确,还有时钟频率这些设置。确保 SPI  ...

谢谢提醒,今天早上用示波器抓了数据,是因为发送数据bit位的顺序有问题导致的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感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D(2024-04-29):
小伙子好好干,看好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