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创标准版如何设置禁止区域

楼主(2024-03-18):
各位大佬,我想在MCU的晶振边界设置一个禁止区域不铺铜,立创EDA标准版没找到设置禁止区域,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吗?

网友A:
禁止区域画个实心填充,类型选择无填充,网络留空就行,重新铺铜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禁止区域画个实心填充,类型选择无填充,网络留空就行,重新铺铜就好了

大佬,那如果是顶层底层都要禁止,是不是一个地方要画两次实心填充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那如果是顶层底层都要禁止,是不是一个地方要画两次实心填充

也就复制粘贴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就复制粘贴的事

好的,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