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语言的const结构指标用法问题

楼主(2024-03-18):
如何让 Disp()共用 const 结构与RAM 结构

#include <iostream>
#include <cstring>

typedef struct {
                uint8_t reg[2];
               }ST_t;

const ST_t  AAVal = {44,55};  // 副程式必須加 "const"
ST_t  BBVal = {11,22};
//void Disp(const ST_t *Ptr)  // 是否可以不用加"const"
void Disp(ST_t *Ptr)
     {
      printf("AAVal[0] = %d   AAVal[1] = %d \n",Ptr->reg[0],Ptr->reg[1]);
     }

int main(void)
   {
    Disp(&AAVal);
//  Disp(&BBVal);  // error: invalid conversion from ‘const ST_t*’ to ‘ST_t*’ [-fpermissive]
    printf("AAVal[0] = %d AAVal[1] = %d \n",AAVal.reg[0],AAVal.reg[1]);
    return (0);
   }

网友A:
我用mingw_w64 13.0编译你的代码,只有warning没有error,你用的是什么编译器?

网友B:
编译参数中不将warning当错误,通常是警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mingw_w64 13.0编译你的代码,只有warning没有error,你用的是什么编译器?

为什么 void Disp(ST_t *Ptr) 无法取 const 资料??
该如何改比较正确?

#include <iostream>
#include <cstring>

typedef struct {
                uint8_t reg[2];
               }ST_t;

const ST_t  AAVal = {44,55};  // "Flash 里"
ST_t  BBVal = {11,22};        // "RAM里"
/**********************************************/
//void Disp(const ST_t *Ptr)  // 是否可以不用加"const"
void Disp(ST_t *Ptr)
     {
      printf("Val[0] = %d   Val[1] = %d \n",Ptr->reg[0],Ptr->reg[1]);
     }
/**********************************************/
int main(void)
   {
    Disp(&AAVal);
    Disp(&BBVal); // error: invalid conversion from ‘const ST_t*’ to ‘ST_t*’ [-fpermissive]

    return (0);
   }

我使用 jyshare站的/compile/12/   与 onlinegdb 编辑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 void Disp(ST_t *Ptr) 无法取 const 资料??
该如何改比较正确?

-fpermissive
Downgrade some required diagnostics about nonconformant code from errors to warnings. Thus, using -fpermissive allows some nonconforming code to compile. Some C++ diagnostics are controlled only by this flag, but it also downgrades some C and C++ diagnostics that have their own flag:

-Wdeclaration-missing-parameter-type (C and Objective-C only)
-Wimplicit-function-declaration (C and Objective-C only)
-Wimplicit-int (C and Objective-C only)
-Wincompatible-pointer-types (C and Objective-C only)
-Wint-conversion (C and Objective-C only)
-Wnarrowing (C++ and Objective-C++ only)
-Wreturn-mismatch (C and Objective-C only)

The -fpermissive option is the default for historic C language modes (-std=c89, -std=gnu89, -std=c90, -std=gnu90).

楼主:
引用 网友A:
-fpermissive
Downgrade some required diagnostics about nonconformant code from errors to warnings ...

出现error的原因是C++设计的比C更加安全,它不能自动的将void *转换为其它指针类型
解决方法:CFLAGS = -fpermissive
但 Mplab xc8与Keil 如何设定此参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出现error的原因是C++设计的比C更加安全,它不能自动的将void *转换为其它指针类型
解决方法:CFLAGS =  ...

单片机就不要蹭这个问题了,PC上面const变量好歹是在RAM里面只是不让你改,单片机的const根本就没法动。

网友C:
调用时转换一下就行了
Disp((ST_t*)&BBVal);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用时转换一下就行了
Disp((ST_t*)&BBVal);

谢谢~~原来指标也可以强制转换为其它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