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学习书本推荐

楼主(2024-03-19):
如题。本新人前两天在试着做单片机记分器的时候还是有点头疼的
有不少东西感觉学习时衔接不上,明显是c语言基础不扎实就跑去开始弄单片机了。以及单片机的那本书只是在最后简单介绍了1604.但是太小了,试着改成LCD12864看别人的代码(个人学习时一般是一边抄代码一边理解)(但这次的不全)如果是以做出这个目标而言我还需要哪本书?麻烦各位大佬推荐一下
我手里的是这两本 头疼的是这本书其实更多的是c++。而且明显只说了int,char等。而unsigned 还是后来接触单片机之后知道一些的。实际操作时,这两本书的只是根本不够用。

楼主:
现在回头看这本书好像也完全没提及#define这类宏定义,前不久的.h文件也没提及(尽管应该就是自己做的数据库调用就是了)。完全没衔接上。头疼我就说看完一本书另一本怎么出现了自己不认识的各种运用

网友A:
#define是编译器里面的,与C语言无关,如果只是玩单片机就不要把“C++”扯进来了,
单片机一般不用C++,C语言就那二十几个关键字,搞明白怎么用那些关键字就行了,
指针那玩意儿如果搞不明白可以先不学,可以先从最简单的几句C语言点灯程序开始,
一句一句的搞明白,然后慢慢深入。

网友B:
《8051系列单片机C程序设计完全手册》网上有 不用买实体书。工作用都够。单片机千万别看“学校教材” 坑死你。    另外 这个网站 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网 基本资料都是全的。  液晶显示 最好先去看指针 因为串口要用 显示字符串是必须的。

网友C:
不用买书,网上资料已经足够你学会了。

网友D:
1,单片机最好的入门是STC8A8K64D,资料全面,片上资源全面,也没有STC89C52RC让人无法忍受的"冷启动"
2,单片机编程的书,随便找一本就行,只要里面有全面的代码的就行,就是照抄就能正确运行的代码,这对于入门来说,很重要
有的书很让人蛋疼,作者从来不考虑看书的人是不是入门的,简单基础的代码就不写,单单写一段关键代码而已
3,C语言的书,我推荐"C语言程序设计 现代方法",这书简直可以当工具书使用,有什么问题基本都能从里面找到答案,网络上找到的东西不一定是对,有的回答者本身也只是入门水平而已
但这本书也有大多C语言书的缺点: 这一点是对于单片机来说的,就是对于位的操作描写的不是那么详细,但单片机很多时候是少不了位操作的
4,对于学习,在哪找的答案都是一样的,多写代码,多调试,等你写得多了,脑子里就有一定的"经验"了,以后,拿到一个项目,看过要求,脑子里基本就有个大概的算法了

网友E:
新手入门推荐STC8H8K64U,技术进步了,芯片带硬件USB仿真 USB下载,不要再折腾软仿

网友F:
8051系列单片机C程序设计完全手册

楼主:
论坛内的
8051系列单片机C程序设计完全手册好像是已经撤销了?(那个帖子有显示奖励,但没看到分享)有人存了吗?我想拿着学习。

网友G:
《51单片机轻松入门 基于STC15W4K系列》高清电子

配套视频与例程地址
百度网盘视频与光盘地址:

http://www.51hei.com/bbs/forum.p ... =194403&pid=1098427

网友H:
以前别人推荐的:《明解C语言》(日)

还有一本网上有下的《零基础学单片机C语言程序设计》.(赵建领,薛园园)是我自己看了点的觉得也可以,网上可以找到

网友I:
引用 网友J:
以前别人推荐的;

感谢,刚好有需要到

楼主:
引用 网友J:
以前别人推荐的;

十分感谢。现在网上都是搜索都是二道贩子(基本要找一些学习的论坛才能找到。

网友K:
单纯学51单片机的话,我曾经的同事推荐我一本书,《MCS-51系列单片机实用接口技术》主编:李华 北航出的,他说这本书中关于单片机的地址分配和单片机主频方面讲的特别好,把地址分配搞明白了,单片机就学会了一半,再把频率搞明白了,定时器就明白了大半。10楼的<51单片机轻松入门 基于STC15W4K系列>,学KEIL C 很好.

网友L:
写代码就是要先写,先模仿,在有自己的想法,不会的情况下,先模仿,附上一本c的书,可以参考:《C和指针》

网友M:
你可以去网上学习,各种渠道,然后买个单片机,用别人的例程来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