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化器驱动电路问题

楼主(2024-03-19):
1、网络上说雾化器是PWM控制的,那能用io口接上NMOS直接驱动振动片吗?
2、平台上卖的模块在mos管后面还有个三只引脚电感,这个是有什么作用?
3、在开发社区找到一个如下图,u1为c6101s,接线好像不点对不上,但是也接了个三脚电感,再接雾化片,电感作用是干啥的有没有做过这个的大神啊

网友A:
PMW输出频率控制MOS管,MOS管利用开关特性,实现放大频率,并且给后面的LC谐振电路提高"能量",电感和电容组成LC谐振升压电路,LC谐振在三极管输出的频率下,产生高频的振荡信号,驱动雾化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PMW输出频率控制MOS管,MOS管利用开关特性,实现放大频率,并且给后面的LC谐振电路提高"能量",电感和电容 ...

没有看到有电容,只看到电感,那么说用单片机驱动mos管片还带不起来雾化片

楼主:
这个太杂了,看不懂,但是还是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看到有电容,只看到电感,那么说用单片机驱动mos管片还带不起来雾化片

c2-8.2nF 不就是电容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看到有电容,只看到电感,那么说用单片机驱动mos管片还带不起来雾化片

雾化片就是电容

楼主:
啊,这我还真不知道,它相当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c2-8.2nF 不就是电容

我说的没看到是这个图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