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烧录问题Wi11 write flashwrite flash error(check)!ERROR:烧录FLASH失败

楼主:
汇春的单片机烧录工具使用的是YS-Link V5_1,也严格参考使用说明书了。跳线帽连接的是3.3v供电,内部供电。

现在出现的问题是如下图:

开始烧录当前固件版本:20000000下载程序.Wi11 write flashwrite flash error(check)!ERROR:烧录FLASH失败
敢问大佬们有使用过以及经历过这种的吗?怎么解决的可以传授一下经验吗?

网友A(2024-03-19):
如果你想学习32位ARM单片机的话就学STM32吧,网上资料也多,
所有的坑也都有人踩过了,遇到困难能帮你的人也多,等你有经验
了再玩这些小众的产品吧,有可能你拿到的资料本身就是有Bug的,
那就只能靠你自己了。
比如我玩xx32的时候,发现资料上给出的复位值是“0”,而芯片里面的
实际值却是“1”,我花了一整天才弄明白。

网友B:
啥芯片型号?汇春估计还没卖32位的吧

网友C:
汇春的编译环境好难配置的.

网友D:
现在都是自带USB功能的芯片了,简单好用,你这个  大家没听说过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想学习32位ARM单片机的话就学STM32吧,网上资料也多,
所有的坑也都有人踩过了,遇到困难能帮你的人 ...

好的,蟹蟹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啥芯片型号?汇春估计还没卖32位的吧

是MDT10F684,一款8位的单片机,现在解决了,可能是电路的问题,我直接把5根烧录线接到芯片上就可以烧进去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汇春的编译环境好难配置的.

还好吧,一步一步跟着手册走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现在都是自带USB功能的芯片了,简单好用,你这个  大家没听说过吧

可能确实比较小众,我也是第一次听说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