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x的固件库各个引脚的地址怎么和原理图对上?

楼主(2024-03-19):
想学习stm32的点灯,发现想要用的引脚在固件库里找不到,固件库里面把物理地址宏定义为pin1pin2,比如我想到led1对应的引脚找不到对应的GPIO_Pin_是多少

网友A:
LED1是PA0,那就是(GPIO_A,GPIO_PIN_0)

网友B:
原理图上写的是“PA0”,可是在写程序的时候它就被分成了“PA”和“0”,
PA包含了0到15共16根引脚,PA在库操作里的写法是“GPIO_A”,“0”
就是0号引脚,在程序里就是“GPIO_PIN_0”,实际就是数字“1”,这两
个做数学运算就能完成对PA0的操作,我一般是直接操作寄存器,写法
如下:
GPIOA->ODR|=1;//拉高PA0=1
GPIOA->ODR&=~1;//拉低PA0=0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原理图上写的是“PA0”,可是在写程序的时候它就被分成了“PA”和“0”,
PA包含了0到15共16根引脚,PA在 ...

没用汇编说明你的水平还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