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8051F350单片机做一个高精度温度采集模块,怎么提高它的精度,如何实现?

楼主(2024-03-19):
谢谢大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我要把精度调成0.1要怎么办?

你现在到底做到什么程度了,谁知道你的0.1到底是个啥玩意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如何提高精度?

是的,我要把精度调成0.1要怎么办?

网友A:
引用 楼主:
板子已经有了,现在是代码和调试问题。

要如何提高精度?

网友B:
坐等大师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现在做到什么程度了?首先要做到高分辨率,能够有个稳定可靠的输出,然后就是考虑如何标定传感器了。

板子已经有了,现在是代码和调试问题。

网友A:
你现在做到什么程度了?首先要做到高分辨率,能够有个稳定可靠的输出,然后就是考虑如何标定传感器了。

网友C:
要有高精度传感器,高精度电路,高精度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