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微量注射泵可调速步进电机的控制器

楼主(2024-03-19):
在做的打印装置需要注射器材料的挤出速率(0-0.5mm/min)均匀从小变大或从大变小,目前想法是在控制器上设定初速度、加速度和运动时间,步进电机(目前在用宇辉的YH42BYGH60 401A)能按这个做匀加速/匀减速运动,查了一些资料理论上用梯形加减速算法就可以简单实现,但是看卖微量注射泵控制器的商家们都没有这个功能,只能设置恒定速率然后步进电机按照这个速率运动。第一次接触这方面,求问有没有能实现这种功能产品的商家,还是说因为稳定性什么的要求没有实现的可能?或者我自己做的话(有学过stm32跑马灯定时器之类的) 需要买什么样的控制器编程呢?

楼主:
补充,加速度很小,0-0.2mm/m的时间大概在5-10min

网友A:
梯形加减速是因为步进电机无法以设定速度启动,最快的达到设定速度的加速方法。如果负载足够轻,一下子就可以以设定速度运转,那就匀速运动好了。

网友B:
“微量注射泵”这种泵本身就是要求低速、稳定的步进,你要加减速做什么?医生护士也不让啊~
如果说你应用场景不同,你也可以DIY,钱多还可发外包定制。

网友A:
引用 楼主:
补充,加速度很小,0-0.2mm/m的时间大概在5-10min

速度这么低完全可以匀速运动,用单片机发固定脉冲给驱动器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微量注射泵”这种泵本身就是要求低速、稳定的步进,你要加减速做什么?
如果说你应用 ...

因为要做一个梯度打印的装置,想法是控制两个步进电机的速度使得两只注射器挤出材料比例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梯形加减速是因为步进电机无法以设定速度启动,最快的达到设定速度的加速方法。如果负载足够轻,一下子就可 ...

确实,我感觉我的要求完全和步进电机的逻辑反着了,我需要的是一个缓慢均匀可控的加减速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