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断电检测电路(用于统计断电关机那一刻到下一次上电开机的总时间)

楼主(2024-03-19):
有这样一个需求:需要在板子断电的那一刻立马检测到这个断电时间开始计时计算断电关机的时间(下一次开机能获取到这个产品断电的时间)。

单片机用的是STM32,整个板子的电源来源于一个12V的电池包,电池包经过5V的LDO降压再经过3.3V的LDO降压后给到MCU供电

MCU有外接看门狗芯片,也有纽扣电池进行RTC计时

如果要在断电那一刻开始计时的话,是不是MCU供电端用RC延时一下再给MCU供电?12V总开关断电的时候,MCU需要还有电才能检测到断电的动作,此刻可以马上检测断电的

下降沿开始计时?此方法是否可行?如何计算RC的值呢?

有哪些更好的方法?帮忙推荐一下

网友A:
你再去确认一下这个要求,设备研发阶段完全可以用存储示波器抓掉电波形来确认这个时间,设备使用阶段这个参数毫无意义。

网友B:
用PVD掉电中断功能,单片机用电与其它外设用电通过二极管隔离,单片机VCC电容用大一点。

网友C:
单片机单独加个法拉电容,断电时,检测外电中触发中断,再存储时间,下次上电时计算总的断电间隔时间

网友D:
使用实时时钟芯片,如DS1302等,在掉电期间跟踪时间。

网友E:
每一种单片机都有不同的实现方法,断电期间得有一个计时器一直维持
到下一次上电,要考虑极限情况。再一次上电时读取时间并计算就知道了。

网友F:
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系统要有能正常工作的RTC(自带后备电源),检测到掉电,记录下RTC,再次上电,现读RTC,前后两次时间差就是关机时间,至于养不养狗,在这方面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系统要有能正常工作的RTC(自带后备电源),检测到掉电,记录下RTC,再次上电,现读 ...

有纽扣电池给主板的RTC一直供着电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使用实时时钟芯片,如DS1302等,在掉电期间跟踪时间。

关键是如何检测断电这一刻的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再去确认一下这个要求,设备研发阶段完全可以用存储示波器抓掉电波形来确认这个时间,设备使用阶段这个参 ...

你理解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PVD掉电中断功能,单片机用电与其它外设用电通过二极管隔离,单片机VCC电容用大一点。

为什么要用二极管隔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片机单独加个法拉电容,断电时,检测外电中触发中断,再存储时间,下次上电时计算总的断电间隔时间

我感觉你这个方法很好  不知道是否可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使用实时时钟芯片,如DS1302等,在掉电期间跟踪时间。

芯片已经有自带的RTC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每一种单片机都有不同的实现方法,断电期间得有一个计时器一直维持
到下一次上电,要考虑极限情况。再一次 ...

不是说了有RTC实时时钟一直在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片机单独加个法拉电容,断电时,检测外电中触发中断,再存储时间,下次上电时计算总的断电间隔时间

你好  这个法拉电容如何选型呢

网友G:
STC就有自带断电检测功能,很方便实现楼主要求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G:
STC就有自带断电检测功能,很方便实现楼主要求的功能。

用的MCU不是STC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PVD掉电中断功能,单片机用电与其它外设用电通过二极管隔离,单片机VCC电容用大一点。

是PVD还是LVDT? 有电迷糊了  现在都

楼主:
  3.3V和法拉电容之间有必要增加一个二极管吗?就是3.3V经过一个二极管再接到单片机的VCC和法拉电容  有没有必要

网友H:
引用 楼主:
3.3V和法拉电容之间有必要增加一个二极管吗?就是3.3V经过一个二极管再接到单片机的VCC和法拉电容  有没 ...

楼主如果确定选用法拉电容就没有必要纠结要不要增加一个二极管,把主要精力放在快速判断掉电上。当发生掉电时首先关闭所有外设以减小耗电,再写EEPROM。时间还不够(基本不可能)再考虑增加二极管。只要没有特别耗电的外设。1000uf电容足够了。关键是要自己动手试,别人不知道你的硬件环境,只能泛泛而谈,不可能得到什么肯定答复。当年的录像机上的法拉电容能维持时钟好几个小时,你用的着吗?

网友I:
先要确定能检测的断电时间上限,一分钟,一小时,一天 还是一星期,这都影响到选择用什么方法待机,或电池的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