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LS247驱动电路的问题?输入bcd码不能正确显示数字

楼主:
为什么输入bcd码不能正确显示数字?是我电路哪里不对吗?

网友A(2024-03-19):
把所有引脚的电压都测一遍然后贴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所有引脚的电压都测一遍然后贴出来。

稳压输出5V,74ls247    3 4 5引脚5v, 1 2 6 7在无输入的时候5v,有输入的时候0.7v, 16脚无输出的时候5v,
9 10 11 12 13 14 15 无输出的时候3.3v,有输出的时候,16脚5v,9 10 11 12 13 14 15  0.14v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稳压输出5V,74ls247    3 4 5引脚5v, 1 2 6 7在无输入的时候5v,有输入的时候0.7v, 16脚无输出的时候5v ...

电路图没有明显错误,实物连接是否正确?电阻阻值是否合适不得而知。不能正确显示数字还是不显示数字?BCD码输入是否正确?否则会乱码或不显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稳压输出5V,74ls247    3 4 5引脚5v, 1 2 6 7在无输入的时候5v,有输入的时候0.7v, 16脚无输出的时候5v ...

你把输入全接0,输出电压多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电路图没有明显错误,实物连接是否正确?电阻阻值是否合适不得而知。不能正确显示数字还是不显示数字?BC ...

BCD码是正确的,电路板有4个LED发光管同步指示,不能正确显示数字,显示的是乱的,有个不正常的地方显示不了0,0一直灭灯,无论4和5是高电位还是低电位,LT试灯功能正常,可以显示8。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把输入全接0,输出电压多高?

全部接0,9 10 11 12 13 14 15 电压是3.5v。全部接1,9 10 11 12 13 15 电压0.1v,
14是3.5v,靠,全部接1,居然显示0了,第一次显示0,什么情况?难得这不是ls247?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可参我博客荔枝https://blog.csdn.net/xianfajushi/article/details/122125831

0不显示,1显示的是14,2显示的是13,3显示的是12,4显示的是11,5显示的是10,6显示的是9,
7显示的是8,8显示的是7,9显示的是6,10灭灯,11显示14,12显示的13......这样乱解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BCD码是正确的,电路板有4个LED发光管同步指示,不能正确显示数字,显示的是乱的,有个不正常的地方显示 ...

你动4、5干什么,你图里面只有7、1、2、6这四个脚是可以改变的,其他已经正确了不要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动4、5干什么,你图里面只有7、1、2、6这四个脚是可以改变的,其他已经正确了不要动。

没动啊,就按你要求测量了电压

网友A:
那就列个表,当7、1、2、6这四个引脚电压是多少的时候,9~15这7个引脚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BCD码是正确的,电路板有4个LED发光管同步指示,不能正确显示数字,显示的是乱的,有个不正常的地方显示 ...

你有没有考虑实物数码管与原理图的数码管管脚排列不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0不显示,1显示的是14,2显示的是13,3显示的是12,4显示的是11,5显示的是10,6显示的是9,
7显示的是8 ...

1个数码管能显示2位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有没有考虑实物数码管与原理图的数码管管脚排列不同

已经验证过了一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个数码管能显示2位数?

可以显示符号,代表数值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显示符号,代表数值

74LS247只能译码显示0-9,不支持A-F。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显示符号,代表数值

你是怎么知道显示的符号代表了多少数值呢?

网友B:
问题已解决,ls247驱动端实际还是高电平驱动,我错误的把真值表里H理解为低电平,要按照真值表提供的高低电平驱动才能正确显示,图中提供的电路在编程控制的时候要把输出结果取反或者用反相器才可以正确驱动,感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是怎么知道显示的符号代表了多少数值呢?

去德州仪器官网查资料,里面有表格

网友B:
引用 网友C:
74LS247只能译码显示0-9,不支持A-F。

仿真和实际还是有不同的地方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仿真和实际还是有不同的地方的。

仿真与实物一致,你的实物应该是数码管引脚接错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仿真与实物一致,你的实物应该是数码管引脚接错了

他就是来逗你玩儿的,那么认真干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仿真与实物一致,你的实物应该是数码管引脚接错了

没有错,用的是印刷电路板,原理图和pcb不一致,drc通不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他就是来逗你玩儿的,那么认真干什么?

我是非常认真的,虽然你们没有直接帮到我,但是感谢你们提供的思路帮我一步步找到问题的所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是非常认真的,虽然你们没有直接帮到我,但是感谢你们提供的思路帮我一步步找到问题的所在。

你既然看过真值表,为什么不对照测试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既然看过真值表,为什么不对照测试呢?

错误的理解,我对照了测试很多遍也没找出原因,在这和大家讨论一个星期不到就解决问题了。这块pcb我被卡在这部分2个多月了,前后修改电路印刷了6次,今天问题解决,感觉一下子轻松了。现在用bcd解码器芯片的人越来越少了,想找个人问问真不容易。

网友B:
引用 网友C:
74LS247只能译码显示0-9,不支持A-F。

74ls247可以指示0—15,从9往后用特殊符号表示,只不过从9往后一般人不能直接读出来,用的非常少罢了,再加上后面的符号和(ASCII)不一致,用的就更少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74ls247可以指示0—15,从9往后用特殊符号表示,只不过从9往后一般人不能直接读出来,用的非常少罢了,再 ...

以其折腾247译码器输出不常用字符,不如用595输出通用字符。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以其折腾247译码器输出不常用字符,不如用595输出通用字符。

这个一般人还针看不懂啊,比如M和W还有Z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以其折腾247译码器输出不常用字符,不如用595输出通用字符。

驱动信号不一样,工业设备用的,只能用modbus rtu或者bcd驱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没有错,用的是印刷电路板,原理图和pcb不一致,drc通不过。

你上面那个数码管原理图的引脚号都是错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