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画板问题-层被锁死

楼主:
按L切换层时,AD被锁死,无法操作,按esc后正常,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求解

网友A(2024-03-20):
我猜一下,是不是你按L以后出来的视图配置被你无意中拖到四周看不到的角落去了,所以你以为是按下没反应,而按ESC以后关掉了视图配置以后就正常了。

网友B:
你先确认一下,L的快捷方式, 是不是被更改了:
点击菜单“Design”,找到“Board Layers & Colors...” 项,看后边是不是有带一个“L”字符。
如不带或不是“L”就说明快捷方式被更改了,只要改回来可能就好了。
如果快捷方式没被改,那就有可能是沙发所说的,窗口飞出显示视野了或被其它窗口挡住了。
这时的你可以按住“Alt”+“Tab”来切换活动窗口,找找看有没有。有就把它拉回来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猜一下,是不是你按L以后出来的视图配置被你无意中拖到四周看不到的角落去了,所以你以为是按下没 ...

正解,解决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先确认一下,L的快捷方式, 是不是被更改了:
点击菜单“Design”,找到“Board Layers & Colors...” 项 ...

是的,就是楼上说的一样,已解决

网友D:
我正学Altium Designer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