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能用三极管来让单片机I/O囗接地吗?

楼主(2024-03-19):
各位大神好,我想用一个NpN三极管的通断来拉低单片机的1/0囗,集电极接单片机1/O囗,发射极接地可以吗?如可以请讲一下注意的事项?不可以请说明原因!

网友A:
这本来就是标准做法。标准51这么做无须注意任何问题,扩展型51要注意不能配置I/O为推挽输出,会短路的。

网友B:
对于NPN型管是可以的。基极电阻与单片机O内部上拉电阻为串联,增加基极电阻也就增加了该电阻的分压。当电阻较小时分压不够,可能使O口电位低于达到高电平的最小电压,从而被外部拉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本来就是标准做法。标准51这么做无须注意任何问题,扩展型51要注意不能配置I/O为推挽输出,会短路的。

大神,我请教一下,我单片机需要用强推挽输出,我的电路5V电源通过一个按键串一个500欧姆的电阻到NPN三极管的基极,单片机I/O囗通过一个500欧姆电阻到集电极,发射极接地,这样做会烧坏三极管和单片机1/O口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神,我请教一下,我单片机需要用强推挽输出,我的电路5V电源通过一个按键串一个500欧姆的电阻到NPN三极 ...

单片机I/O口设置强推挽模式就只能用作输出,不能用作输入。5V电源通过一个按键串一个500欧姆的电阻到NPN三极管的基极,单片机I/O囗通过一个500欧姆电阻到集电极,发射极接地。按下按键,三极管饱和导通,不会烧坏三极管和单片机I/O口,但不可能把这个I/O囗的高电平拉低。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神,我请教一下,我单片机需要用强推挽输出,我的电路5V电源通过一个按键串一个500欧姆的电阻到NPN三极 ...

接三极管集电极的应该是定义为输入的,设置为标准IO就行吧,作为输入为啥要设置强推挽IO呢?如果是输出,还有兼容输入,不太好搞,其实也可以用标准IO,然后输出以低有效,这样单片机输出和你的按键有同样的效果。实际上只是一个按键,不需要三极管的参与,直接接到IO上就行了啊。

网友E:
没有问题,传统的是准双向模式,后来出的51单片机把端口分成四种模式,要配置成开漏或输入模式,总之不要配置成推挽输出模式,NPN三极管可以直接把IO拉低,这是很正常的应用模式

网友F:
这样做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G:
直接参考官方的实验箱线路图

网友H:
不建议直接接地,因为新STC 都有强推挽模式;如果不小心设置错了也是很容易烧IO口的; 正规产品的操作办法是建议串联一个1K左右的电阻后再接地;

网友I:
不是一直都这么干的吗?
随便找个按键电路那不都是直接通过按键短路到地的呀
直接短路都可以,更不用说通过三极管来拉低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我请教一下,我单片机需要用强推挽输出,我的电路5V电源通过一个按键串一个500欧姆的电阻到NPN三极 ...

画图出来,你这么空口说不明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我请教一下,我单片机需要用强推挽输出,我的电路5V电源通过一个按键串一个500欧姆的电阻到NPN三极 ...

强推挽输出接三极管到地本身就是荒谬的。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