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PID温度控制程序

楼主(2024-03-20):
#include <REGX51.H>
#define Kp 5        //比例系数
#define Ki 2    //积分系数
#define Kd 1        //微分系数

unsigned char m,n,p;                          //温度的十位 个位 小数
unsigned char test_temp;                //温度检定标志
unsigned char key_set_flag;                //按键设定进入标志
unsigned char flag=1;                        //按键保持标志
unsigned char Change_step=1,e;        //温度设置步进
unsigned char T0_H = 0,T0_L = 0,T1_H=0,T1_L=0;
int Real_temp;                //实际温度值
int Set_temp;                //设置温度
int Disp_temp;                //显示温度
int last_error;                //上次误差
float I_term;                //前面温差和
bit        key_hold;
unsigned char dj_flag1;
bit        key_flag;
int PID_MAX;
unsigned int out,PWMT,counter,kk,outp,dz;
int time;        //脉冲触发时刻

sbit DQ=P2^4;        //定义DS18b20的管脚
sbit RS = P2^0;   //定义液晶屏定义端口
sbit RW = P2^1;          //定义液晶屏定义端口
sbit EN = P2^2;          //定义液晶屏定义端口
sbit k1=P1^0;
sbit k2=P1^1;
sbit k3=P1^2;
sbit k4=P1^3;
sbit k5=P1^4;
sbit k6=P1^5;
sbit k7=P1^6;
sbit k8=P1^7;
sbit PWM=P2^7;        //PWM控制脚
sbit DJ1=P2^3;
sbit DJ2=P2^5;
sbit led1=P3^5;
sbit led2=P3^6;
sbit led3=P3^7;
sbit led4=P3^4;

#define RS_CLR RS=0
#define RS_SET RS=1

#define RW_CLR RW=0
#define RW_SET RW=1

#define EN_CLR EN=0
#define EN_SET EN=1

unsigned char aa[]={' ',' ','S','e','t','u','p',':',' ',' ','.',' ',' ',' ',' ',' '};           //Distance
unsigned char bb[]={' ',' ',' ',' ',' ',' ',' ','.',' ',' ',' ',' ',' ',' ',' ',' '};

void LCD_Write_String(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s);
void LCD_Write_Cha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Data);
void init();                        //初始化
/*------------------------------------------------
uS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char t,无返回值
unsigned char 是定义无符号字符变量,其值的范围是
0~255 这里使用晶振12M,精确延时请使用汇编,大致延时
长度如下 T=tx2+5 uS
------------------------------------------------*/
void DelayUs2x(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
mS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char t,无返回值
unsigned char 是定义无符号字符变量,其值的范围是
0~255 这里使用晶振12M,精确延时请使用汇编
------------------------------------------------*/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t)
{
          while(t--)                 //大致延时1mS
         {
             DelayUs2x(245);
                 DelayUs2x(245);
         }
}

/*****延时子程序*****/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
        for(;t>0;t--);
}
void delay_50us(unsigned int t)
{
        unsigned char j;
        for(;t>0;t--)
                for(j=19;j>0;j--);
}
/*****初始化DS18B20*****/
unsigned char Init_DS18B20(void)
{
  unsigned char x=0;
  DQ = 1;      //DQ复位
  delay(8);    //稍做延时
  DQ = 0;      //单片机将DQ拉低
  delay(80);   //精确延时,大于480us
  DQ = 1;      //拉高总线
  delay(8);
  x = DQ;      //稍做延时后,如果x=0则初始化成功,x=1则初始化失败
  delay(4);
  return x;
}
/*****读一个字节*****/
unsigned char ReadOneChar(void)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dat = 0;
  for (i=8;i>0;i--)
  {
    DQ = 0;     // 给脉冲信号
    dat>>=1;
    DQ = 1;     // 给脉冲信号
    if(DQ)
            dat|=0x80;
        delay(4);
  }
  return(dat);
}
/*****写一个字节*****/
void WriteOneChar(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0;
  for (i=8; i>0; i--)
  {
    DQ = 0;
    DQ = dat&0x01;
        delay(4);
    DQ = 1;
    dat>>=1;
  }
  delay(4);
}
/*****读取温度*****/
int ReadTemperature(void)
{
          unsigned char a=0;
          unsigned char b=0;
          unsigned int t=0;
          t=Init_DS18B20();
          if(t) return Real_temp;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  //启动温度转换
          t=Init_DS18B20();
          if(t) return Real_temp;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
          a=ReadOneChar();     //读低8位
          b=ReadOneChar();     //读高8位
          t=b;
          t<<=8;
          t=t|a;
          if(t<=0||t>0x900)
        return Real_temp;
        t=t*0.625+0.5;
          return(t);
}  void keywendu_set(void)
{
        if(k1==0)
        {
                delay(10);
                while(!k1);
                key_hold=~key_hold;
        }
        if(key_hold==0)
        {
            if(k2==0)
                {
                        delay(10);
                    while(!k2);
                        Set_temp=Set_temp+1;
                        if(Set_temp>99)
                        Set_temp=99;
                }
            if(k3==0)
                {
                        delay(10);
                        while(!k3);
                        Set_temp=Set_temp-1;
                        if(Set_temp<1)
                        Set_temp=1;
                }
                aa[8]=10*Set_temp/100+'0';
                aa[9]=10*Set_temp/10%10+'0';
                aa[11]=10*Set_temp%10+'0';
                LCD_Write_String(0,0,aa);
        }
}
void keyzhuansu_set(void)
{
        if(k4==0)
        {
                delay(10);
                while(!k4);
                key_flag=~key_flag;
        }
        if(key_flag==0)    //手动模式
        {
                led4=1;
    if(k5==0)
                {
                        DJ1=1;
                        DJ2=0;
                }
                else if(k6==0)
                {
                        DJ1=0;
                        DJ2=1;
                }
                else
                {
                        DJ1=0;
                        DJ2=0;
                }
        }

else
        {
                led4=0;
          if(k5==0)
                {
                        delay(10);
                        while(!k5);
                        dj_flag1=1;
                }
                if(k6==0)
                {
                        delay(10);
                        while(!k6);
                  dj_flag1=2;
                }
                if(k7==0)
                {
                        delay(10);
                        while(!k7);
                  dj_flag1=3;
                }

                if(dj_flag1==1)
                {
                        DJ1=1;
                        DJ2=0;
                }
    else if(dj_flag1==2)
                {
                        DJ1=0;
                        DJ2=1;
                }
                else
                {
                        DJ1=0;
                        DJ2=0;
                }
        }
}
int PID(int Set_value,int Real_value) //标准PID温度控制算法
{
        float uk ,uk1 ,duk;
        int pid_out,e ,e1 ,e2;
        e=Set_value-Real_value;//误差量
        duk=Kp*(e-e1)+Ki*e+Kd*(e-2*e1+e2);  //+Kd*(e-2e1+e2)
        uk=uk1+duk;
        pid_out=(int)uk;
        uk1=uk;
        e2=e1;
        e1=e;
        if(pid_out>1000)
        {
                pid_out=998;
        }
        else if(pid_out<2)
        {
                pid_out=2;
        }
        outp=pid_out;
        return(pid_out);
}

void T0_int(void) interrupt 1
{
        T0_H = (65535-2000)/256;                                //PWM=1高位初值计算
        T0_L = (65535-2000)%256;                                  //PWM=1低位初值计算
        TH0 = T0_H;                                 //通的初值高位
        TL0= T0_L;                                 //通的初值低位
        kk++;
        if(kk>1000)
        kk=0;
        if(kk>outp)
        PWM=1;
        else PWM=0;
//        }
}

void main()
{
        PWMT=128;                        //128级步进PWM控制
        PID_MAX=PWMT;
        counter=0;
        out=0;
        PWM=1;
        I_term=0;
        last_error=0;
        Set_temp=30;                //初始设定温度为30度
        init();
        Real_temp=Set_temp*10;
        key_hold=1;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 //启动温度转换
        delay_50us(150);        //等待温度测量                  delay_50us(15000);
        TMOD=0x01;                        //定时器0模式1

        TR0=1;
        ET0=1;
        IT0=1;
        EX0=1;
        EA=1;

        aa[12]=0xdf;
        aa[13]=0x43;
        bb[9]=0xdf;
        bb[10]=0x43;
        aa[8]=10*Set_temp/100+'0';
        aa[9]=10*Set_temp/10%10+'0';
        aa[11]=10*Set_temp%10+'0';
        LCD_Write_String(0,0,aa);
        while(1)
        {
                counter++;

        DelayMs(500);
                if(counter>4)
                {
                        test_temp=1;        //进行一次温度检定
                        counter=0;
                }
                if(test_temp)         //温度检定标志置位,进入温度PID调节
                {
                        Real_temp=ReadTemperature(); //采集当前实际温度
                        test_temp=0;                                 //检定完成,清温度检定标志
                        bb[5]=Real_temp/100+'0';
                        bb[6]=Real_temp/10%10+'0';
                        bb[8]=Real_temp%10+'0';
                        LCD_Write_String(0,1,bb);
                        if((Real_temp/10)<(Set_temp))
                        {
                                led1=~led1;
                                led2=1;
                    }
                else if((Real_temp/10)>(Set_temp))
                        {
                                led3=~led3;
                                led2=1;
                    }
                        else
                        {
                                led1=1;
                                led2=0;
                                led3=1;
                        }
                }
                if((Real_temp/10)<(Set_temp-1))
                {
                        outp=998;
            }
        else if((Real_temp/10)>(Set_temp+1))
                {
                        outp=2;
            }
                else
                {
                        PID(Set_temp*10,Real_temp); //PID程序
                }

                keywendu_set();        //按键温度设置
                keyzhuansu_set();
         }
}

///////////////////////////////////////////////////
//          液晶屏显示处理
///////////////////////////////////////////////////

void write_com(unsigned char com) //写命令
{
        RS_CLR;
        RW_CLR;
        P0=com;
        DelayMs(1);
        EN_SET;
        DelayMs(1);
        EN_CLR;
}

void 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e)         //写一个字符
{
        RS_SET;
        RW_CLR;
        P0=date;
        DelayMs(1);
        EN_SET;
        DelayMs(1);
        EN_CLR;
}

void init()                        //初始化
{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1);
}

/*------------------------------------------------
              写入字符串函数
------------------------------------------------*/
void LCD_Write_String(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s)
{
         if (y == 0)
         {
                 write_com(0x80 + x);
         }
         else
         {
                 write_com(0xC0 + x);
         }
         while (*s)
         {
                 write_data( *s);
                 s ++;

        }
}

网友A:
没有点 其他重点说明,纯看程序,看不出什么优缺点啊

网友B:
51黑有你最精彩,谢谢上传。

网友C:
你最精彩,谢谢上传。

网友D(2024-10-10):
这个可以控制制冷吗?

网友A:
要根据 发热功率 和散热来考虑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要根据 发热功率 和散热来考虑吧

我知道,需要加热和散热。我想知道这个程序可以控制加热和制冷吗?

网友E:
为啥编译不了

网友F:
加热 制冷是不是一样的控制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