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掉线死机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4-03-20):
  几十块的调试器,仿真程序频繁掉线,或者是IDE卡死,是调试的问题吗?用过的是不是经常遇到,谢谢回复!

网友A:
1、不要用中文路径。2、仿真推出前取消全部断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不要用中文路径。2、仿真推出前取消全部断点

我用的都是英文路径,也是掉线,跟这有什么关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不要用中文路径。2、仿真推出前取消全部断点

CM0支持4个断点,CM3支持6个断点,超过这个数目会在代码里面插入BKPT指令以唤醒仿真器,如果有BKPT指令就拔了仿真器代码是运行不起来,但是楼主显然不是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CM0支持4个断点,CM3支持6个断点,超过这个数目会在代码里面插入BKPT指令以唤醒仿真器,如果有BKPT指令就 ...

我认为是调试器的问题,或者是%的jilink驱动

网友C:
更新一下JLINK的驱动, 我现在用的6.89e版本的, 就很稳定,没什么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