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H系列MCU的PWM做呼吸灯

楼主(2024-03-20):
/*---------------------------------------------------------------------*/
/* --- STC MCU Limited ------------------------------------------------*/
/* --- STC 1T Series MCU Demo Programme -------------------------------*/

/* 如果要在程序中使用此代码,请在程序中注明使用了STC的资料及程序        */
/*---------------------------------------------------------------------*/

/*************  功能说明    **************

本例程基于STC8H8K64U为主控芯片的实验箱9进行编写测试,STC8H系列芯片可通用参考.

高级PWM定时器 PWM1P/PWM1N,PWM2P/PWM2N,PWM3P/PWM3N,PWM4P/PWM4N 每个通道都可独立实现PWM输出,或者两两互补对称输出.

8个通道PWM设置对应P6的8个端口.

通过P6口上连接的8个LED灯,利用PWM实现呼吸灯效果.

PWM周期和占空比可以根据需要自行设置,最高可达65535.

下载时, 选择时钟 24MHZ (用户可自行修改频率).

******************************************/

#include "stc8h.h"       //包含此头文件后,不需要再包含"reg51.h"头文件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MAIN_Fosc       24000000L   //定义主时钟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long   u32;

/****************************** 用户定义宏 ***********************************/

#define Timer0_Reload   (65536UL -(MAIN_Fosc / 1000))       //Timer 0 中断频率, 1000次/秒

/*****************************************************************************/

#define PWM1_1      0x00        //P:P1.0  N:P1.1
#define PWM1_2      0x01        //P:P2.0  N:P2.1
#define PWM1_3      0x02        //P:P6.0  N:P6.1

#define PWM2_1      0x00        //P:P1.2/P5.4  N:P1.3
#define PWM2_2      0x04        //P:P2.2  N:P2.3
#define PWM2_3      0x08        //P:P6.2  N:P6.3

#define PWM3_1      0x00        //P:P1.4  N:P1.5
#define PWM3_2      0x10        //P:P2.4  N:P2.5
#define PWM3_3      0x20        //P:P6.4  N:P6.5

#define PWM4_1      0x00        //P:P1.6  N:P1.7
#define PWM4_2      0x40        //P:P2.6  N:P2.7
#define PWM4_3      0x80        //P:P6.6  N:P6.7
#define PWM4_4      0xC0        //P:P3.4  N:P3.3

#define ENO1P       0x01
#define ENO1N       0x02
#define ENO2P       0x04
#define ENO2N       0x08
#define ENO3P       0x10
#define ENO3N       0x20
#define ENO4P       0x40
#define ENO4N       0x80

#define PWM_PERIOD  1023    //设置周期值

/*************  本地变量声明    **************/
bit B_1ms;          //1ms标志

u16 PWM1_Duty;
u16 PWM2_Duty;
u16 PWM3_Duty;
u16 PWM4_Duty;

bit PWM1_Flag;
bit PWM2_Flag;
bit PWM3_Flag;
bit PWM4_Flag;

void UpdatePwm(void);

/********************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P_SW2 |= 0x80;  //扩展寄存器(XFR)访问使能

    P0M1 = 0x30;   P0M0 = 0x30;   //设置P0.4、P0.5为漏极开路(实验箱加了上拉电阻到3.3V)
    P1M1 = 0x30;   P1M0 = 0x30;   //设置P1.4、P1.5为漏极开路(实验箱加了上拉电阻到3.3V)
    P2M1 = 0x3c;   P2M0 = 0x3c;   //设置P2.2~P2.5为漏极开路(实验箱加了上拉电阻到3.3V)
    P3M1 = 0x50;   P3M0 = 0x50;   //设置P3.4、P3.6为漏极开路(实验箱加了上拉电阻到3.3V)
    P4M1 = 0x3c;   P4M0 = 0x3c;   //设置P4.2~P4.5为漏极开路(实验箱加了上拉电阻到3.3V)
    P5M1 = 0x0c;   P5M0 = 0x0c;   //设置P5.2、P5.3为漏极开路(实验箱加了上拉电阻到3.3V)
    P6M1 = 0xff;   P6M0 = 0xff;   //设置为漏极开路(实验箱加了上拉电阻到3.3V)
    P7M1 = 0x00;   P7M0 = 0x0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WM1_Flag = 0;
    PWM2_Flag = 0;
    PWM3_Flag = 0;
    PWM4_Flag = 0;

    PWM1_Duty = 0;
    PWM2_Duty = 256;
    PWM3_Duty = 512;
    PWM4_Duty = 1024;

    //  Timer0初始化
    AUXR = 0x80;    //Timer0 set as 1T, 16 bits timer auto-reload,
    TH0 = (u8)(Timer0_Reload / 256);
    TL0 = (u8)(Timer0_Reload % 256);
    ET0 = 1;    //Timer0 interrupt enable
    TR0 = 1;    //Tiner0 run

    PWMA_CCER1 = 0x00; //写 CCMRx 前必须先清零 CCxE 关闭通道
    PWMA_CCER2 = 0x00;
    PWMA_CCMR1 = 0x68; //通道模式配置
    PWMA_CCMR2 = 0x68;
    PWMA_CCMR3 = 0x68;
    PWMA_CCMR4 = 0x68;
    PWMA_CCER1 = 0x55; //配置通道输出使能和极性
    PWMA_CCER2 = 0x55;

    PWMA_ARRH = (u8)(PWM_PERIOD >> 8); //设置周期时间
    PWMA_ARRL = (u8)PWM_PERIOD;

    PWMA_ENO = 0x00;
    PWMA_ENO |= ENO1P; //使能输出
    PWMA_ENO |= ENO1N; //使能输出
    PWMA_ENO |= ENO2P; //使能输出
    PWMA_ENO |= ENO2N; //使能输出
    PWMA_ENO |= ENO3P; //使能输出
    PWMA_ENO |= ENO3N; //使能输出
    PWMA_ENO |= ENO4P; //使能输出
    PWMA_ENO |= ENO4N; //使能输出

    PWMA_PS = 0x00;  //高级 PWM 通道输出脚选择位
    PWMA_PS |= PWM1_3; //选择 PWM1_3 通道
    PWMA_PS |= PWM2_3; //选择 PWM2_3 通道
    PWMA_PS |= PWM3_3; //选择 PWM3_3 通道
    PWMA_PS |= PWM4_3; //选择 PWM4_3 通道

    PWMA_BKR = 0x80; //使能主输出
    PWMA_CR1 |= 0x01; //开始计时

    P40 = 0;                //给LED供电
    EA = 1;     //打开总中断

    while (1)
    {
    }
}

/********************** Timer0 1ms中断函数 ************************/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
    if(!PWM1_Flag)
    {
        PWM1_Duty++;
        if(PWM1_Duty > PWM_PERIOD) PWM1_Flag = 1;
    }
    else
    {
        PWM1_Duty--;
        if(PWM1_Duty <= 0) PWM1_Flag = 0;
    }

    if(!PWM2_Flag)
    {
        PWM2_Duty++;
        if(PWM2_Duty > PWM_PERIOD) PWM2_Flag = 1;
    }
    else
    {
        PWM2_Duty--;
        if(PWM2_Duty <= 0) PWM2_Flag = 0;
    }

    if(!PWM3_Flag)
    {
        PWM3_Duty++;
        if(PWM3_Duty > PWM_PERIOD) PWM3_Flag = 1;
    }
    else
    {
        PWM3_Duty--;
        if(PWM3_Duty <= 0) PWM3_Flag = 0;
    }

    if(!PWM4_Flag)
    {
        PWM4_Duty++;
        if(PWM4_Duty > PWM_PERIOD) PWM4_Flag = 1;
    }
    else
    {
        PWM4_Duty--;
        if(PWM4_Duty <= 0) PWM4_Flag = 0;
    }

    UpdatePwm();
}

//========================================================================
// 函数: UpdatePwm(void)
// 描述: 更新PWM占空比.
// 参数: none.
// 返回: none.
// 版本: V1.0, 2012-11-22
//========================================================================
void UpdatePwm(void)
{
    PWMA_CCR1H = (u8)(PWM1_Duty >> 8); //设置占空比时间
    PWMA_CCR1L = (u8)(PWM1_Duty);
    PWMA_CCR2H = (u8)(PWM2_Duty >> 8); //设置占空比时间
    PWMA_CCR2L = (u8)(PWM2_Duty);
    PWMA_CCR3H = (u8)(PWM3_Duty >> 8); //设置占空比时间
    PWMA_CCR3L = (u8)(PWM3_Duty);
    PWMA_CCR4H = (u8)(PWM4_Duty >> 8); //设置占空比时间
    PWMA_CCR4L = (u8)(PWM4_Duty);
}

网友A:
呼吸,调整起来方便顺畅么?

楼主:
STC 系列-输出任意周期和任意占空比的波形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sfr     P_SW2       =   0xba;

sfr     PWMSET      =   0xF1;
sfr     PWMCFG01    =   0xF6;
sfr     PWMCFG23    =   0xF7;
sfr     PWMCFG45    =   0xFE;

#define PWM0C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F00)
#define PWM0C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00)
#define PWM0C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01)
#define PWM0CKS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02)
#define PWM0TADC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F03)
#define PWM0TADC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03)
#define PWM0TADC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04)
#define PWM0IF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05)
#define PWM0FD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06)
#define PWM00T1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F10)
#define PWM00T1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10)
#define PWM00T1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11)
#define PWM00T2H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12)
#define PWM00T2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0xFF12)
#define PWM00T2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13)
#define PWM00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14)
#define PWM00HLD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F15)

sfr     P0M1    =   0x93;
sfr     P0M0    =   0x94;
sfr     P1M1    =   0x91;
sfr     P1M0    =   0x92;
sfr     P2M1    =   0x95;
sfr     P2M0    =   0x96;
sfr     P3M1    =   0xb1;
sfr     P3M0    =   0xb2;
sfr     P4M1    =   0xb3;
sfr     P4M0    =   0xb4;
sfr     P5M1    =   0xc9;
sfr     P5M0    =   0xca;

void main()
{
    P0M0 = 0x00;
    P0M1 = 0x00;
    P1M0 = 0x00;
    P1M1 = 0x00;
    P2M0 = 0x00;
    P2M1 = 0x00;
    P3M0 = 0x00;
    P3M1 = 0x00;
    P4M0 = 0x00;
    P4M1 = 0x00;
    P5M0 = 0x00;
    P5M1 = 0x00;

    PWMSET = 0x01;                              //使能PWM0模块(必须先使能模块后面的设置才有效)

    P_SW2 = 0x80;
    PWM0CKS = 0x00;                             //PWM0时钟为系统时钟
    PWM0C = 0x1000;                             //设置PWM0周期为1000H个PWM时钟
    PWM00T1= 0x0100;                            //在计数值为100H地方PWM00通道输出低电平
    PWM00T2= 0x0500;                            //在计数值为500H地方PWM00通道输出高电平
    PWM00CR= 0x80;                              //使能PWM00输出
    P_SW2 = 0x00;

    PWMCFG01 = 0x01;                            //启动PWM0模块

    while (1);
}

网友B(2024-05-03):
到底哪个好用呢?下面这个是官方的实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