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FID原理图的问题 这是我在网上找的原理图,请问C7和C9为什么要被短接呢?

楼主(2024-03-20):
求助关于RFID原理图的问题。这是我在网上找的原理图,请问C7和C9为什么要被短接呢?

网友A:
对于直流和低频来说那是短接,对于极高频率的信号来说一段弯曲
的导线就是一个电感,并联或串联电容会形成谐振,可用于发射或
接收信号,还可以是其它用途。
我知道有不用电池的矿石收音机,真的是铜线圈,电容加二极管就可
以使耳机发出声音。

网友B:
那是收发天线

网友C:
射频的东西没有专用仪器就别搞了,买人家搞好的模块。

网友D:
这是接收开线,但在PCB画板的时候,这就是一条导线,所以短路了
没有仪器或者是没有专业知识,RFID最好不要 自己画板,真的很难画的
买现成的模块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是接收开线,但在PCB画板的时候,这就是一条导线,所以短路了
没有仪器或者是没有专业知识,RFID最好不要 自 ...

5笔输入法!

其实射频布局也不难,几个关键点抓住就89不离10了。
=>RF线少打过孔少尖角;
=>信号通道布局不迂回,也不要有太多毛刺;
=>同级同侧接地或向心接地;
=>各级电源滤波要充分;
=>前后级线圈、绕线电感相位差;
=>阻抗线规则要做、微带线计算、布局净空,
=>地平面完整点、强壮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E:
5笔输入法!

其实射频布局也不难,几个关键点抓住就89不离10了。

你说的这几个点,就不是一般入门就能会的了
作为单片机应用,也并不一定要什么板都得自己画的,特别是这种出了问题无从下手的板子

网友F(2025-05-13):
引用 网友E:
5笔输入法!

其实射频布局也不难,几个关键点抓住就89不离10了。

大佬细说一下,有没有什么学习资料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