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在单片机/MCU断电的时候还能运行几秒钟,此时用中断脚检测断电这一刻的动作在MCU

楼主:
想在单片机/MCU断电的时候还能运行几秒钟,此时用中断脚检测断电这一刻的动作。在MCU的VCC脚加一个法拉电容是否可行?有哪些更好的方法可以实现我要的这个功能

网友A(2024-03-20):
负载轻的话可以。

网友B:
随便一个大一点的电解电容都够单片机运行几秒了但是在这个电容前面要加二极管隔离一下,那与用二极管给这个电容充电然后这个电容里面的电值供给mcu用,就可以实现

网友C:
通常是在前端比如24V的位置加一个较大的电容,这样存储的能量比较多。不过现在的一些5V芯片可以工作到3V也比较容易在5V端实现

网友D:
加个法拉电容就可以了,

网友E:
这是一个利用MCU低压中断功能,在DS1302的RAM保存掉电时重要数据的示例程序,无需法拉电容。电路板上电源滤波电解电容22uf。经实际电路验证,保存几个字节数据毫无压力。MCU型号STC8H3K48S2。 STC8H读写DS1302

网友F:
引用 网友B:
随便一个大一点的电解电容都够单片机运行几秒了但是在这个电容前面要加二极管隔离一下,那与用二极管给这个 ...

你说的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加个法拉电容就可以了,

用多大的呢  如何选型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负载轻的话可以。

就供给MCU  在MCU断电的情况下  采集一个断电的中断信号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是一个利用MCU低压中断功能,在DS1302的RAM保存掉电时重要数据的示例程序,无需法拉电容。电路板上电源滤 ...

非常感谢  不过没有用DS1302用的是MCU内部的RTC

网友E:
引用 网友F:
非常感谢  不过没有用DS1302用的是MCU内部的RTC

掉电中断,重要数据写在片内EEPROM也一样。参考回帖:http://www.51hei.com/bbs/dpj-234231-1.html

网友G:
必须电容前面有个二极管用于和其他电路部分隔开,然后系统电源接到单片机的ADC引脚,这样断电就能检测到

网友H:
加肖特基二极管和电池吧,比如CR2132或者3.7V锂电池,某些单片机可
以1微安工作电流实现计时,可以连续运行一年甚至数年,只受限于电池
的寿命。

网友F:
引用 网友H:
加肖特基二极管和电池吧,比如CR2132或者3.7V锂电池,某些单片机可
以1微安工作电流实现计时,可以连续运 ...

MCU 供电脚没有接电池呢  也不会接电池

网友F:
引用 网友F:
你说的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这个二极管是必须的吗?

网友I:
加一个二极管和光耦,断电后电容向单片机供电,电容不能向光耦供电,然后被单片机检测到光耦截止即为掉电。

网友J:
引用 网友F:
你说的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这个我认为可以。
接下来通过示波器检测MCU供电电压的掉电时间,来调试电容容量。
如果MCU内部有低电压检测功能的话,可以使能,并且进入低功耗模式,这样的话因为负载电流变小,使得掉电时间会变长一些。

网友F:
     3.3V和法拉电容之间有必要增加一个二极管吗?就是3.3V经过一个二极管再接到单片机的VCC和法拉电容  有没有必要

网友F:
引用 网友J:
这个我认为可以。
接下来通过示波器检测MCU供电电压的掉电时间,来调试电容容量。
如果MCU内部有低电压 ...

好的  谢谢  你是不是用过呢?你现在在做什么产品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J:
这个我认为可以。
接下来通过示波器检测MCU供电电压的掉电时间,来调试电容容量。
如果MCU内部有低电压 ...

这个容量大一点也是没关系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