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和串口通讯,串口损坏,可以从哪些大概率角度去分析这个问题?有哪些好的串口保护措 ...

楼主:
MCU和串口通讯,MCU串口损坏,可以从哪些大概率角度去分析这个问题?有哪些好的串口保护措施

网友A(2024-03-20):
不要带电插拔。

网友B:
并联稳压管

网友C:
可以用两个高速光耦隔离,也可以改成无线串口,2401那种。

网友D:
是TTL直接链接吗?不推荐这样,容易损坏接口,应该转化为232或485连接,或者用74245缓冲一下

网友E:
如果是板对板 ;要做抗静电处理;TVS 或者钳位二极管; 其次可以用串口工具试一下, 是一条线损坏了还是收发两条都坏了;找找问题点!

网友F:
我也作过很多项目都是用MCU的串口,也作过不少MCU的串口TTL和串口屏直接连接的,都不曾发现这种现像,但有个项目为了保护串口MCU及IO口,在和另一单片机连接时都加串了200欧的电阻,用了几年也没发现不行或损坏问题,不知道你用的是哪家的MCU

网友G:
我遇到过,失灵的问题,没有损坏,断电重启能恢复。STC的芯片+中科的屏

网友H:
多半是12V先接上GND没接上,这样那边接口脆就烧哪边。在TXD RXD对地加3.3V稳压管解决。

网友I:
串22R电阻,或者串二极管,二极管负极冲着TX方向

网友J:
用3.3V的稳压管吗?TVS管有没有必要加

网友J: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板对板 ;要做抗静电处理;TVS 或者钳位二极管; 其次可以用串口工具试一下, 是一条线损坏了还是收 ...

稳压管用多少V的  然后TVS管针对这个现象去和选型呢?

网友J:
引用 网友I:
串22R电阻,或者串二极管,二极管负极冲着TX方向

直接串联二极管可行?

网友J:
引用 网友H:
多半是12V先接上GND没接上,这样那边接口脆就烧哪边。在TXD RXD对地加3.3V稳压管解决。

应该不关12V的事吧?毕竟通讯电压域都是3.3V

网友J:
引用 网友F:
我也作过很多项目都是用MCU的串口,也作过不少MCU的串口TTL和串口屏直接连接的,都不曾发现这种现像,但有 ...

兆易创新

网友K:
真的不建议这样用,改用RS232电平,最好了,电压高了,抗干扰能力就强。你非得这样用加ESD对地,串电阻。如果做上光耦隔离的话最可靠了。

网友L:
1.串电阻;
2.接口处加TVS;
3.不要带电插拔;
4.最好转成232通讯。

网友M:
电源用稳压管嵌位。
IO串联电阻、并联稳压管嵌位保护,

网友J:
你好   看不清啊

网友N:
啥应用场景啊,没听说这个东西能有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