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电位器可以微调恒温晶振频率

楼主(2024-03-20):
           看到有关简易GPGDO驯服钟,用GPS秒信号与恒温晶振做比较,
然后输出pwm来微调恒温晶振频率,使恒温晶振输出比较准确频率,突发奇想用数字电位器来微调恒温晶振频率,

网友A:
数字电位器又贵又不好用,PWM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字电位器又贵又不好用,PWM足够了。

pwm输出固定后,能保证输出的电压是稳定的吗,单片机是5v供电,这个电压是稳定吗,
不要说电压波动是1%都是不行的,恒温晶振的调节稳定电压要求是10-20ppm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pwm输出固定后,能保证输出的电压是稳定的吗,单片机是5v供电,这个电压是稳定吗,
不要说电压波动是1% ...

别拿数字电位器的精度来碰瓷PWM,只能用来笑掉大牙。

网友B:
我做的北斗模块驯服时钟,用的PWM滤波后调节晶振。北斗模块比GPS模块精度更高。

网友A:
因为新手只见过电位器,对PWM一下子理解不了。

楼主:
      我说的数字电位器不是用在驯服钟上,而是用在恒温晶振模块,
用数字电位器代替可调电阻

网友C:
数字电位器的分辨率,你看一下手册,自已都笑了

楼主(2024-07-14):
       如果用PWM微调恒温的电压,能保证微调恒温的电压稳定吗,
我觉得不行,因为供电电压不是很稳定

网友D:
数字开关控制MOS管开和关来控制串联精度为0.1%电阻,完成数字电位器的功能,且精度远超数字电位器!

网友B:
当然可以,但是PWM方便简单可靠又便宜,数字电位器贵,要更复杂的编程,PCB也多放一个IC。

网友B:
其实16位的DAC比数字电位器还要好,你可以试试。数字电位器毕竟分辨率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