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是靠什么控制执行电路的?

楼主(2024-03-21):
是不是靠几个输出端的高低电位组合 控制执行电路的?

网友A:
电平、电平组合成的讯号

网友B:
当它的引脚设置成输出模式时,单个引脚可以输出高电平或者低电平对外部电路产
生影响,也可以输出PWM信号经阻容滤波得到中间电压信号去控制外部电路,当然
也可以几个引脚组合起来在程序里产生特定时序的信号。
还可以做为输入端收集外部的信号参与程序运算。

网友C:
当然是靠输出引脚的状态来控制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然是靠输出引脚的状态来控制电路。

一般8个输出端只能组成256个8位二进制数。,假如一个电机要求正转1分钟停2秒再倒转一分钟停5秒,如此循环3个周期。二进制数如何控制?电机如何识别正转,倒转,停止信号,。是不是还有配合数字电路?

网友D:
说简单一点,单片机就是在不停在亮LED、灭LED。。。。起到控制外部电路,
比如串口输出一个0xAA的信号,不考虑起、止位就是TXD口往外送高电平、低电平交替,交替4次后结束,
如果连起、止位一起算,就是低电平、高电平交替,交替5次后结束(设起始位为低电平,停止位为1bit高电平)

网友D:
还有一种状态是DAC,DAC输出的是电压。真实的电压,电压范围在0V-Vref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简单一点,单片机就是在不停在亮LED、灭LED。。。。起到控制外部电路,
比如串口输出一个0xAA的信号,不 ...

说简单一点,单片机就是在不停在亮LED、灭LED。。。。起到控制外部电路,-------------------这句听懂了。就是输出端的高第电纬变化。后面的不懂,,,,,,,,,,,,

网友E:
靠什么控制执行电路?
主要看工程师的设计能力

网友F:
这不是依靠所谓手动编程的大师吗?举个例子,只靠单片机两个io口两个线高低电平变化就能

让几十个甚至上百个上千个上万个发光二极管分别点亮或熄灭画图显示字体,这叫移位寄存

想手动输入编程,楼主手速得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实现,错一个位,又得重新开始几百年

网友G:
单片机口会有一个mos管来控制上拉还是下拉或者浮空

网友H:
首先,单片机内部由各种门电路组合而成,这些门电路由半导体器件构成,其中半导体PN结是一种特殊的熔丝。在单片机制造过程中,内部是矩阵排列的熔丝,经过特定的烧录过程,程序中的“0”和“1”分别对应熔丝的熔断和导通状态,从而使得单片机具备特定的逻辑功能。  单片机的工作原理主要涉及到程序的执行过程。单片机从程序存储区读取程序指令,分析指令,然后执行指令。具体来说,读取指令是根据程序计算器(PC)的地址取出相应的指令,并送到指令寄存器;分析指令则是将指令寄存器中的指令操作码取出后进行译码,分析其指令性质,并根据指令内容执行相应的操作。  在控制执行电路方面,单片机的核心在于其输入输出接口,这些接口实现了与外部电路的连接。单片机通过控制输入输出接口的电平状态,与外部电路进行通信。对于输入接口,单片机可以读取外部电路的电平状态,获取输入信号,如开关状态、传感器信号等;对于输出接口,单片机则可以通过控制输出口的电平状态来控制外部电路的工作,如驱动继电器、LED灯等。  此外,单片机控制电路的设计还需要考虑时钟电路、存储器的配置等因素。时钟电路的设计确保了单片机的工作频率和稳定性,而存储器的配置则根据程序和数据的大小来确定,以确保单片机能够高效地执行程序。单片机通过其内部的逻辑功能和与外部电路的交互,实现对执行电路的控制。其工作原理涉及指令的读取、分析和执行,而输入输出接口则实现了与外部电路的连接和通信。通过合理设计单片机控制电路,可以实现对外部设备的有效控制,从而在各种应用中发挥重要作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说简单一点,单片机就是在不停在亮LED、灭LED。。。。起到控制外部电路,-------------------这句听懂了 ...

后面的就是一个波形实例,MCU通过串口外发送0XAA时,用示波器在TXD口测到的波形描述。。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一般8个输出端只能组成256个8位二进制数。,假如一个电机要求正转1分钟停2秒再倒转一分钟停5秒,如此循环 ...

不一定要数字电路,有很多电机控制IC,都能控制电机的正反转停。。
“一个电机要求正转1分钟停2秒再倒转一分钟停5秒”
这题目中有3种状态,正转、反转、停,所以你至少要用到2个IO口,(2^2有4种状态)
再设置逻辑:
设2个IO口为A和B,1为高电平,0为低电平:
1:A=1,B=0时电机正转;
2:A=0,B=1时电机反转;
3:A=0,B=0时电机停转;
4:A=1,B=1无功能或不出现;
那么,通过代码编程,A=1,B=0时,维持1分钟,接着A=0,B=0,维持2秒,再A=0,B=1维持1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一定要数字电路,有很多电机控制IC,都能控制电机的正反转停。。
“一个电机要求正转1分钟停2秒再倒转 ...

谢谢!这个回答才设计到具体问题、我得慢慢理解,实际控制电机正反转用1*3开关或可实现?单片机输出端只要有三种不同状态即可。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一般8个输出端只能组成256个8位二进制数。,假如一个电机要求正转1分钟停2秒再倒转一分钟停5秒,如此循环 ...

没有配合数字电路

网友J:
引用 网友B:
当它的引脚设置成输出模式时,单个引脚可以输出高电平或者低电平对外部电路产
生影响,也可以输出PWM信号 ...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个回答才设计到具体问题、我得慢慢理解,实际控制电机正反转用1*3开关或可实现?单片机输出端只 ...

是的,用开关方式实现正反转的话,你需要一个双刀双掷的开关,如果中途还需要有“停档”,则需要双刀三掷的开关,但开关方式不好控制每个状态的维持时间。

网友K:
单片机里面就是流水线, PC计数器取指令然后指向下一个地址, 取到的指令给到算术逻辑单元解码执行动作:设置端口的高低电平, 还是读取端口的高低电平. 就是一部按部就班的机器, 所有的步骤都需人为做好, 不然就会死机, 或者执行不正确.

网友L:
引用 楼主:
一般8个输出端只能组成256个8位二进制数。,假如一个电机要求正转1分钟停2秒再倒转一分钟停5秒,如此循环 ...

你理解的二进制数只是一些开关量

网友M:
单片机运行二进制代码的程序来驱动 IO 电路(输入和输出)。 然后来自输出的信号驱动执行器。

网友N:
靠寄存器控制 io口驱动外部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