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H系列、STC32系列单片机 高级PWM 重复计数器应用 例子

楼主(2024-03-21):
STC8H系列、STC32系列 高级PWM 重复计数器 应用 例子

先别修改程序, 直接下载"pwm.hex"测试, 下载时选择主频24MHz.本例PWMA输出4路互补的PWM,并且用重复计数器控制输出 N+1 个PWM周期(波形)后,
在更新中断中更新占空比,P3.3指示中断操作。本例主频工作于24MHz,PWM周期2400个主频时钟,PWM周期100us,频率10KHz。重复计数器值为4,即输出5个PWM波就更新一次占空比,因此每隔500us中断一次,
取反P3.3输出1KHz方波指示中断操作。
PWM参数和重复计数器值用户可以自行修改,但重复计数器是8位的,
最大值为255,对应256个计数。
例子输出I/O:   (PWM输出固定为推挽输出, 设置IO方式无效.)PWM4N PWM4P    PWM3N PWM3P    PWM2N PWM2P    PWM1N PWM1PP1.7  P1.6                 P1.5  P1.4             P1.3  P1.2          P1.1  P1.0                                                                  P5.4                                                           (无P1.2的MCU)
先别修改程序, 直接下载"pwm.hex"测试, 下载时选择主频24MHz.本例PWMB输出4路PWM,并且用重复计数器控制输出 N+1 个PWM周期(波形)后,
在更新中断中更新占空比,P3.3指示中断操作。

本例主频工作于24MHz,PWM周期2400个主频时钟,PWM周期100us,频率10KHz。

重复计数器值为4,即输出5个PWM波就更新一次占空比,因此每隔500us中断一次,
取反P3.3输出1KHz方波指示中断操作。

PWM参数和重复计数器值用户可以自行修改,但重复计数器是8位的,
最大值为255,对应256个计数。
输出I/O:   (PWM输出固定为推挽输出, 设置IO方式无效.)PWM5-->P2.0PWM6-->P2.1PWM7-->P2.2PWM8-->P2.3如有需要, 用户自行修改成别的IO输出.
下图为输出PWM的示波器波形:
u16        pwm;
u8        PWMA_ISR_En;        //中断允许, bit4:通道4, bit3:通道3, bit2:通道2, bit1:通道1, bit0:更新事件.

void PWMA_config(void);

/********************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P3M1 = 0x00;
        P3M0 = 0x00;

        PWMA_config();
        EA = 1;

        while (1)
        {
                NOP(5);
        }
}

void PWMA_config(void)
{
        P_SW2 |= 0x80;                //SFR enable

        PWMA_PSCR = 0;                // 预分频寄存器, 分频 Fck_cnt = Fck_psc/(PSCR[15:0}+1), 边沿对齐PWM频率 = SYSclk/((PSCR+1)*(AAR+1)), 中央对齐PWM频率 = SYSclk/((PSCR+1)*(AAR+1)*2).
        PWMA_DTR  = 12;                // 死区时间配置, n=0~127: DTR= n T,   0x80 ~(0x80+n), n=0~63: DTR=(64+n)*2T,
                                                //                                0xc0 ~(0xc0+n), n=0~31: DTR=(32+n)*8T,   0xE0 ~(0xE0+n), n=0~31: DTR=(32+n)*16T,
        PWMA_ARR = 2400-1;        // 自动重装载寄存器,  控制PWM周期
        PWMA_CCER1  = 0;
        PWMA_CCER2  = 0;
        PWMA_SR1    = 0;
        PWMA_SR2    = 0;
        PWMA_ENO    = 0;
        PWMA_PS     = 0;
        PWMA_IER    = 0;

        pwm       = 500;                // 初始PWM值
        PWMA_RCR  = 4;                // 重复计数设置 N+1
        PWMA_IER |= 0x01;        // 使能更新中断

        PWMA_CCMR1  = 0x68;                // 通道模式配置, PWM模式1, 预装载允许
        PWMA_CCR1   = pwm;                // 比较值, 控制占空比(高电平时钟数)
        PWMA_CCER1 |= 0x05;                // 开启比较输出, 高电平有效
        PWMA_PS    |= 0;                // 选择IO, 0:选择P1.0 P1.1, 1:选择P2.0 P2.1, 2:选择P6.0 P6.1,
        PWMA_ENO   |= 0x03;                // IO输出允许,  bit7: ENO4N, bit6: ENO4P, bit5: ENO3N, bit4: ENO3P,  bit3: ENO2N,  bit2: ENO2P,  bit1: ENO1N,  bit0: ENO1P
//        PWMA_IER   |= 0x02;                // 使能中断

        PWMA_CCMR2  = 0x68;                // 通道模式配置, PWM模式1, 预装载允许
        PWMA_CCR2   = pwm;                // 比较值, 控制占空比(高电平时钟数)
        PWMA_CCER1 |= 0x50;                // 开启比较输出, 高电平有效
        PWMA_PS    |= (0<<2);        // 选择IO, 0:选择P1.2 P1.3, 1:选择P2.2 P2.3, 2:选择P6.2 P6.3,
        PWMA_ENO   |= 0x0C;                // IO输出允许,  bit7: ENO4N, bit6: ENO4P, bit5: ENO3N, bit4: ENO3P,  bit3: ENO2N,  bit2: ENO2P,  bit1: ENO1N,  bit0: ENO1P
//        PWMA_IER   |= 0x04;                // 使能中断

        PWMA_CCMR3  = 0x68;                // 通道模式配置, PWM模式1, 预装载允许
        PWMA_CCR3   = pwm;                // 比较值, 控制占空比(高电平时钟数)
        PWMA_CCER2 |= 0x05;                // 开启比较输出, 高电平有效
        PWMA_PS    |= (0<<4);        // 选择IO, 0:选择P1.4 P1.5, 1:选择P2.4 P2.5, 2:选择P6.4 P6.5,
        PWMA_ENO   |= 0x30;                // IO输出允许,  bit7: ENO4N, bit6: ENO4P, bit5: ENO3N, bit4: ENO3P,  bit3: ENO2N,  bit2: ENO2P,  bit1: ENO1N,  bit0: ENO1P
//        PWMA_IER   |= 0x08;                // 使能中断

        PWMA_CCMR4  = 0x68;                // 通道模式配置, PWM模式1, 预装载允许
        PWMA_CCR4   = pwm;                // 比较值, 控制占空比(高电平时钟数)
        PWMA_CCER2 |= 0x50;                // 开启比较输出, 高电平有效
        PWMA_PS    |= (0<<6);        // 选择IO, 0:选择P1.6 P1.7, 1:选择P2.6 P2.7, 2:选择P6.6 P6.7, 3:选择P3.3 P3.4
        PWMA_ENO   |= 0xc0;                // IO输出允许,  bit7: ENO4N, bit6: ENO4P, bit5: ENO3N, bit4: ENO3P,  bit3: ENO2N,  bit2: ENO2P,  bit1: ENO1N,  bit0: ENO1P
//        PWMA_IER   |= 0x10;                // 使能中断

        PWMA_BKR    = 0x80;                // 主输出使能 相当于总开关
        PWMA_CR1    = 0x81;                // 使能计数器, 允许自动重装载寄存器缓冲, 边沿对齐模式, 向上计数,  bit7=1:写自动重装载寄存器缓冲(本周期不会被打扰), =0:直接写自动重装载寄存器本(周期可能会乱掉)
        PWMA_EGR    = 0x01;                //产生一次更新事件, 清除计数器和预分频计数器, 装载预分频寄存器的值
        PWMA_ISR_En = PWMA_IER;        //设置标志允许通道1~4中断处理
}

//        PWMA_PS   = (0<<6)+(0<<4)+(0<<2)+0;        //选择IO, 4项从高到低(从左到右)对应PWM1 PWM2 PWM3 PWM4, 0:选择P1.x, 1:选择P2.x, 2:选择P6.x,
//  PWMA_PS    PWM4N PWM4P    PWM3N PWM3P    PWM2N PWM2P    PWM1N PWM1P
//    00       P1.7  P1.6     P1.5  P1.4     P1.3  P1.2     P1.1  P1.0
//    01       P2.7  P2.6     P2.5  P2.4     P2.3  P2.2     P2.1  P2.0
//    02       P6.7  P6.6     P6.5  P6.4     P6.3  P6.2     P6.1  P6.0
//    03       P3.3  P3.4      --    --       --    --       --    --

//========================================================================
// 函数: void PWMA_ISR(void) interrupt PWMA_VECTOR
// 描述: PWMA中断处理程序.
// 参数: None
// 返回: none.
// 版本: V1.0, 2021-6-1
//========================================================================
void PWMA_ISR(void) interrupt PWMA_VECTOR
{
        u8        sr1;
//        u8        sr2;

        sr1 = PWMA_SR1;                //为了快速, 中断标志用一个局部变量处理
        PWMA_SR1 &= ~sr1;        //清除中断标志
//        sr2 = PWMA_SR2;        //为了快速, 中断标志用一个局部变量处理
        PWMA_SR2 = 0;        //清除中断标志

        sr1 &= PWMA_ISR_En;        //每个通道可以单独允许中断处理
        if(sr1 & 0x01)        //更新中断标志
        {
                P33 = ~P33;                //指示中断
                pwm += 500;
                if(pwm > 2000)        pwm = 500;                //每次中断改变一次占空比
                PWMA_CCR1 = pwm;                        // 计数器比较值, 控制占空比
                PWMA_CCR2 = pwm;                        // 计数器比较值, 控制占空比
                PWMA_CCR3 = pwm;                        // 计数器比较值, 控制占空比
                PWMA_CCR4 = pwm;                        // 计数器比较值, 控制占空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