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L4015发热严重,求推荐TI同步降压5V5A

楼主(2024-03-21):
XL4015 5A5V电源模块负载4A SMC封装肖特基二极发热严重有60多度,电感和XL4015还好
说是TI公司的同步降压电源芯片好些,有没有推荐的?

肖特基二极发热严重

肖特基二极发热严重

XL4015

XL4015

网友A:
TPS54821RHLR
这个型号试一下,会好一点,但5A电流下,效率是90%,如果是5V的话,功率有25W,芯片本身也有接近3W的发热功率的,散热肯定要做好
并不是说TI的就一定要好,只要是这个外置一个肖特基作吸收的,大功率状态下,这个二极管基本都是一样的,发热严重
我用过TI的TPS5450,在4A电流时,一样的发热严重

网友B:
看看这个芯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TPS54821RHLR
这个型号试一下,会好一点,但5A电流下,效率是90%,如果是5V的话,功率有25W,芯片本身也有接近3W ...

楼主的芯片和电感并不热,只有SBD热。“同步”的意思就是去掉这个SBD,你还是查下什么叫同步整流吧。

网友D:
使用同步整流的芯片,特别是外接MOSFET的更好,5V 5A基本没怎么热。

网友E:
临时救急涂膏;长久 高度够的话 廉价散热片。

网友F:
这么大的功率,可以用单片机定时器的一对互补引脚加驱动加电感
电容做一个,用大电流的场管同步整流,做得好的话50安甚至100安
发热都很小的。

网友G:
既然『肖特基二极发热严重有60多度,电感和XL4015还好』的話,那就針對肖特基的改良,有必要把整個電路全換掉嗎?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既然『肖特基二极发热严重有60多度,电感和XL4015还好』的話,那就針對肖特基的改良,有必要把整個電路全換 ...

楼主用的封装都已经很大了,再改就是换封装了,就一个DCDC电路,改一个元件跟重新画板,区别不大的

网友H:
楼主对电子元件温度有误解,60°也叫发热严重?100°以上才叫发热严重,60°不算高,正常电子元件控制在80°就好。

网友I:
可以换XL4016试试,其次最主要的是 续流二极管电流还是太小了已经快接近饱和电流了

网友J:
如果是肖特基发热,就改用同步整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