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例运放op27输出电压一直为电源电压

楼主(2024-03-21):
这个电路,输出端电压值一直保持在正电源大小,有大佬知道为啥吗?
没有构成闭环?变成比较器?

网友A:
因为6脚输出了18V也没有让2脚电压达到跟3脚一致的水平,为什么不测试2、3脚电压?

网友B:
断开R1和R3,使运放的放大倍数为1,这样输出就为“0”了,再接入R3并接入X-Freq信号,
再观察输出,确认正常了再接入R-Freq,每一步都要做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