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智能安防系统程序 温湿度+光照

楼主:
STM32F103C8T6+温湿度+光照+压力检测传感器,esp8266上传数据到手机APP显示实时数据,舵机用来模拟门和窗户的开闭。文件含有原理图PCB。
1.    修改esp8266.c下的wifi
2.    修改onenet.c下的PROID、ACCESS_KEY_key和DEVICE_NAME
其中DEVICE_NAME为自定义参数

//单片机头文件
#include "stm32f10x.h"

//网络协议层
#include "onenet.h"

//网络设备
#include "esp8266.h"

//硬件驱动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beep.h"
#include "DHT11.h"
#include "bh1750.h"
#include "adc_1.h"
#include "adc_2.h"
#include "oled_iic.h"
#include "timer.h"

//C库
#include <string.h>

#define ESP8266_ONENET_INFO                "AT+CIPSTART=\"TCP\",\"mqtts.heclouds.com\",1883\r\n"

u8 temp, humi; //定义温度湿度
u16 MQ2Value;  //定义烟雾浓度
float vol;  //定义压力电压
/*
************************************************************
*        函数名称:        Hardware_Init
*
*        函数功能:        硬件初始化
************************************************************
*/
void Hardware_Init(void)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中断控制器分组设置

        Delay_Init();                                                                        //systick初始化

        Usart1_Init(115200);                                                        //串口1,打印信息用
        Usart2_Init(115200);                                                        //串口2,驱动ESP8266用

        Beep_Init();                                                                        //蜂鸣器初始化
        Init_BH1750();                //光照初始化
        Adc_Init();                   //MQ-4初始化
        ADCx_Init();                                                                        //压力传感器初始化
        PWM_Init(9999,143);                                                //PWM初始化

        OLED_Init();                                                                        //显示屏初始化
  OLED_Clear();

        SG90Init();                   //舵机复位

}
/*
************************************************************
*        函数名称:        NET_Init
*
*        函数功能:        上位机连接初始化
************************************************************
*/
void NET_Init()
{
                ESP8266_Init();                                        //初始化ESP8266

        UsartPrintf(USART_DEBUG, "Connect MQTTs Server...\r\n");
        while(ESP8266_SendCmd(ESP8266_ONENET_INFO, "CONNECT"))
                DelayXms(500);
        UsartPrintf(USART_DEBUG, "Connect MQTTs Server Sucessful\r\n");

        while(OneNet_DevLink())                        //接入OneNET
                DelayXms(500);

        OneNET_Subscribe();
}
/*
************************************************************
*        函数名称:        main
*
*        函数功能:
************************************************************
*/
int main(void)
{

        unsigned short timeCount = 0;        //发送间隔变量

        unsigned char *dataPtr = NULL;

        Hardware_Init();                                //初始化外围硬件
        UsartPrintf(USART_DEBUG, " Hardware Init OK\r\n");

        OLED_LOAD_Init();                //加载页面
        NET_Init();
        OLED_Clear();

        while(1)
        {
                DHT11_ReadData(&temp, &humi); //读取温湿度
                read_BH1750();                                                                //读取照度
                MQ2Value = GetMQ2Value();                        //读取气体浓度
                vol = GetRushValue();

                if(++timeCount >= 40)                                                                        //发送间隔20s
                {
                        OneNet_SendData();                                                                        //发送数据

                        timeCount = 0;
                        ESP8266_Clear();
                }

                UsartPrintf(USART_DEBUG, "humi:%d   temp:%d   light:%0.2f   mq4:%d  vol:%0.2f\r\n", humi, temp, bh1750_info.temp1, MQ2Value, vol);

                OLED_ON_Init();                                //显示内容
                Beep_Beep_Set();                        //危险报警提示

                dataPtr = ESP8266_GetIPD(0);
                if(dataPtr != NULL)
                        OneNet_RevPro(dataPtr);

                DelayXms(1);

        }

}

仅供参考,存在错误和不足之处,请大家回帖多多指教,不胜感激.切勿照搬,文件下载:

代码:

PCB原理图

网友A(2024-04-02):
PCB_Project 里面只有2个库文件?并没有PCB   app到底是用哪一个呢?里有好像有几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CB_Project 里面只有2个库文件?并没有PCB   app到底是用哪一个呢?里有好像有几个

上传错了 重新上传

网友C(2025-01-22):
谢谢楼主分享了,请问楼主重新上传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