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11 USB读写测试程序

楼主(2024-03-22):
   USB_Device ,USB_OTG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ed.h"
#include "norflash.h"
#include "usbd_msc_core.h"
#include "usbd_usr.h"
#include "usbd_desc.h"
#include "usb_conf.h"

USB_OTG_CORE_HANDLE USB_OTG_dev;
extern vu8 USB_STATUS_REG;                //USB状态
extern vu8 bDeviceState;                //USB连接 情况

int main(void)
{
    u8 offline_cnt = 0;
    u8 tct = 0;
    u8 USB_STA;
    u8 Divece_STA;

    HAL_Init();                            //初始化HAL库
    Stm32_Clock_Init(96, 4, 2, 4);  //设置时钟,96Mhz
    delay_init(96);                 //初始化延时函数
    uart_init(115200);              //初始化USART
    LED_Init();                                        //初始化LED时钟
    Norflash_Init();                          //SPI FLASH 初始化
    printf("NANO STM32\r\n");
    printf("USB Card Reader TEST\r\n");

    NORFLASH_TYPE = Norflash_ReadID();//读取FLASH ID

    while ((NORFLASH_TYPE==0) && (NORFLASH_TYPE==0XFFFF)) //检测不到FLASH芯片
    {
        printf("Flash Check Failed!\r\n");
        delay_ms(500);
        printf("Please Check!\r\n");
        delay_ms(500);
        LED0 = !LED0; //DS0闪烁
    }
    printf("SPI FLASH Size:2048KB\r\n");

    printf("USB Connecting...\r\n");//提示USB连接中
    USBD_Init(&USB_OTG_dev, USB_OTG_FS_CORE_ID, &USR_desc, &USBD_MSC_cb, &USR_cb);
    delay_ms(1800);

    while (1)
    {

        delay_ms(1);

        if (USB_STA != USB_STATUS_REG) //状态改变了
        {
            if (USB_STATUS_REG & 0x01) //正在写
            {
                printf("USB Writing...\r\n");//提示USB正在写入数据
            }

            if (USB_STATUS_REG & 0x02) //正在读
            {
                printf("USB Reading...\r\n");//提示USB正在读出数据
            }

            if (USB_STATUS_REG & 0x04)printf("USB Write Err\r\n"); //提示写入错误

            if (USB_STATUS_REG & 0x08)printf("USB Read  Err\r\n"); //提示读出错误

            USB_STA = USB_STATUS_REG; //记录最后的状态
        }

        if (Divece_STA != bDeviceState)
        {
            if (bDeviceState == 1) printf("USB Connected\r\n"); //提示USB连接已经建立
            else printf("USB DisConnected\r\n");//提示USB被拔出了

            Divece_STA = bDeviceState;
        }

        tct++;

        if (tct == 200)
        {
            tct = 0;
            LED0 = !LED0; //提示系统在运行

            if (USB_STATUS_REG & 0x10)
            {
                offline_cnt = 0; //USB连接了,则清除offline计数器
                bDeviceState = 1;
            }
            else //没有得到轮询
            {
                offline_cnt++;

                if (offline_cnt > 10)bDeviceState = 0; //2s内没收到在线标记,代表USB被拔出了
            }

            USB_STATUS_REG = 0;
        }

    }
}

原理图: 无
仿真: 无
代码: STM32F411 HAL库函数版本